naza 可以直接连接 带BEC的电调吗?

楼主(2013-07-06):
如题,我发现我买的好盈飞腾30A电调5V电源实际输出为4.98V,而NAZA电调接口有5.19V输出电压,请问直接接上会不会有危险?

网友A:
述无所谓没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述无所谓没事的

谢谢,已经接上了

网友B:
大神都是把中间一条线挑掉的。你自己看着办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都是把中间一条线挑掉的。你自己看着办咯

采纳,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