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尾舵方向问题

楼主(2013-07-06):
450PRO 无副翼,D10控,控的尾舵方向跟软件一样,机头朝前,往左打舵尾浆往右吹风,但是K8的补偿不是反向的,尾巴越往左,风力越大。
十字盘的补偿正常,机头往前倾,十字盘向后倒。
请教这个怎么调整。

网友:
看上去是反的,但是我的飞起来就好了!!

网友A:
垃圾玩意,你玩玩可以,要求不要太高,夏天32度天气就无法通过自检.售后服务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垃圾玩意,你玩玩可以,要求不要太高,夏天32度天气就无法通过自检.售后服务也没有。

是我自己方向弄错了,我38度的太阳下飞过,没出过问题,总的来说还行。

网友:
控里面可以反向尾舵机,K8尾舵调机界面可以反向。
多反几次就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