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自改三轴后,Z轴在空中出现细小幅度的高频晃动,有谁知道是什么问题?见15楼

楼主(2013-07-06):
1987二轴云台固件1.3测试时的录像,闲着没事编辑了一下,欢迎拍砖。

?firsttime=0

以下是1987二轴云台升级成2.2固件后最终调试后的原始视频,最大感觉就是转弯时自己倾斜不像1.3固件那么明显了。
微风情况下测试,飞控对方向的锁定表现良好,但是稍大点风,飞控就锁不住方向了,灵惠寺上空的拍摄就可以明显看出。
所以正出于这个原因,自己加装一块板和电机进行三轴改造。

网友:
sunyanmin50 師兄調得1987真好.........請問後制的音樂是用那個軟件?可否題點一下

楼主:
不是专门从事编辑,也不加其他特效,所以就用会影X6弄的

网友(2013-09-02):
武警某部,有点涉密嫌疑。

网友:
谢谢........给个好了

网友:
配置能报下吗?

楼主:
看我另外一个贴,有配置

楼主:
谢谢点评,现正在改造三轴中,又买了一个4008电机和一块板子在路上,准备上三轴,二轴实在蛋疼。

网友(2013-10-07):
引用 楼主:
谢谢点评,现正在改造三轴中,又买了一个4008电机和一块板子在路上,准备上三轴,二轴实在蛋疼。

期待!

网友:
琵琶雨。问一下 你有的多大的电池 你这6轴带狗 飞多长时间

楼主:
4S5000,3.6V9分钟

网友:
这个我已改完三轴 和你 差不多配置。还没测试。加100多克 5800的4S估计破不了7分钟

楼主:
前期由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挂载,没办法自己动手画图设计减震挂载,网上叫人切割。自认为设计的不错,下压减震,有二种连接方法,一种是两边稍突出的地方安装ATG挂钩(简单重量较轻),另一种是通过铝柱穿过上层板与有安装固定圈的板连接(减震效果好),下图就是我用的第二种方法。

下面是在地面上测试的效果,地面上乱晃效果还挺好,没有力不够、定不住和自激现象。

以下是三轴在天上的测试情况,从画面上看,有较为明显的画面震动,应该是方向轴上传来的,真找不出是什么原因。

楼主:
设计出来以为会有很好的感觉,但是实际效果与我想像的还是有很大差距,刚开始从1987处购了4008电机(想着飞机在天上有较大姿态动作,还是用大点的),装上后,地面调试完全没问题,但是PD值用不了大的,稍稍大点就开始自激,那也没关系,就用小PD值吧。上天,画面有左右震动,不像是飞机的正常震动,因为我二轴时,都没这样的震动,分析很久的视频,怀疑是在天上受到飞机的震动,产生了自激,可是我已经把P调成5,D调成2了,实在调不下去了,晕死…………
难道是电机太大的原故,于是又从网上购了3506电机,杯具又来了,又是同样的问题,PD值上不去,一大就开始自激,功率又不能调小,调小力度不够改变姿态时定不住。
是什么原因???????
难道是盘式电机必须要挂较大载重的东西才会抑止自激产生?
现在只能怀疑是不是这些盘式电机必须要挂重点的东西才会不发生自激现象,难道我又要买一个2212回来重试,可是云台挂载地方是按照盘式设计的,2212有一面是突出来的不平,装上2212必须又要改动云台,烦。
现在才知道三轴不是那么好弄,很多云台商家都在说自己的狗3三轴即将上市,到现在还没量产,估计也是遇到跟我类似的问题了,也在想办法解决中………………

网友:
狗用不上那么大的电机,1987用的都是2212级别的

楼主:
2212要带动下面近300克的东西,力应该是不够的,因为在倾斜和横滚时,第三轴是需要很大力来控制住的,如果Z轴与下面的二轴连接处不是重心处的话,则需要更大的力来控制。
2212应该是明显不够力的,我的3506电机电压10V,功率已经上到210左右,这样才能很好的确保在手上乱晃Z轴能稳稳控制住。

网友:
赶紧调好,把我的云台也升级成三轴!!!!!

网友:
正想入这款狗台,2轴就可以了不知道有什么建议和注意事项提点一下小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