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DLG好控天九 国货不完全逆袭手册 让你不再为天地飞接收机的尺寸烦恼 图片更新完成!申

楼主(2013-07-06):
按照tmdf的说明书,想飞DLG(有副翼)只能用大个的6同接受。可是我台机放不下!!!于是乎,呵呵。

目前很牛逼的JR接收机,4同接受是parkrange,(不是说411BL),而TMDF4通接受有效距离600m。
呵呵,还便宜

目前手上只有无方向舵的机,所以只研究过无方向舵的设置。
首先,另一个副翼舵机插到4通道上
基本的逻辑就是:
1.副翼to方向  联动关,微调开  ***(先用微调调平一边的副翼,再用“偏置”调平另一边的副翼!)
2.油门to副翼、方向   联动关、微调关
3.辅助通道to副翼、方向。联动关

*配合 (1)调出副翼差动;
*辅助通道作为飞行模式切换的开关;
*可以设置副翼、方向偏置作为起飞模式。

注意各个设置的开关应设在"起飞模式"的开关上。

注:这里说所的“xx模式”都是我起的名字,与遥控菜单中无关;只需要用到自定义混控。按照我的思路,可以设置4个飞行模式!不输价格翻倍的鬼子控

一会整理照片。

楼主:
注意,调机时是一个个舵面来调

网友:
啥东西啊????

网友:
年轻有为,很不错的,,希望有个详细教程,,我正愁没控飞呢!

网友:
好贴  我也是天九DLG  不过很久没玩了

网友A:
其实, 把天地飞6通接收的外壳拆掉,就可以放进小空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 把天地飞6通接收的外壳拆掉,就可以放进小空间了……

呵呵 y有时候竖着插还真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 y有时候竖着插还真不行

竖插是有点麻烦,不过我拆掉外壳后还是成功地放进了DLG. 怕短路的话可以涂一层704. 另外, 弄个4S的AAA镍氢电池供电,尺寸比较小,而且放在里面就不用拿出来了, 不像锂电这么危险怕过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竖插是有点麻烦,不过我拆掉外壳后还是成功地放进了DLG. 怕短路的话可以涂一层704. 另外, 弄个4S的AAA镍氢 ...

你飞啥机?
其实我没有6通接受。只有7通

网友:
怎么没啥动静了  期待详细图文直播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飞啥机?
其实我没有6通接受。只有7通

Youlan的利剑

网友B:
同利剑。。天9.老苦minidlg改复材有副翼翅膀,6通剥壳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同利剑。。天9.老苦minidlg改复材有副翼翅膀,6通剥壳

握手! 咱们的家当一样,我也是利剑, 天9, 老苦minidlg改电动, 六通剥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握手! 咱们的家当一样,我也是利剑, 天9, 老苦minidlg改电动, 六通剥壳

哈哈!!!!!把你的鸡借我剽一下。。。我也想改一个电动专用的机头看看。。。放电池是一个大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把你的鸡借我剽一下。。。我也想改一个电动专用的机头看看。。。放电池是一个大问 ...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6886

看这个改造贴.  丑了点, 我只有木料, 所以是外置的, 不然实在放不下. 如果你用复材做, 可以参考有一款领航的"小可爱"迷你滑翔机

网友(2013-10-23):
一个天地6用了这么久了!一直想换9!可惜啊!一有钱就先砸飞机!控也该去砸点进去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