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 450贫民配置

楼主(2013-07-06):
各位前辈大神,起飞后挺稳,但是方向舵的舵量很大,轻轻一打就使劲飘,咋办呢
配置 KK飞控
天6控
450山寨机架
XXD2212
电机
XXD电调
求助啊!!! 是不是天6没法调方向舵量啊

楼主:
呃。。。。怎么上图啊,,

楼主:
各位高手帮帮忙啊

网友A:
新手帮顶等高手!

网友B:
你可以把舵机的球头放里面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把舵机的球头放里面点啊
没舵机啊

楼主:
给位大神帮帮忙啊

网友B:
没有舵机
那怎么飞
你搞个照片先

网友C:
人家问450多旋翼,你回答450电直。晕哦。kk没玩过不懂。

网友D:
天六飞四旋翼不太好。不好调舵量。听说可以加变电器什么的,不过那样就固定不能自己调整,不太懂。。。。

网友E:
控的问题,果断换天8

楼主:
多谢各位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