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灰vbar的传感器拆开 里面这样子正常吗????

楼主(2013-07-06):
上图     安装的时候一直强调要垂直垂直 平行平行  里面竟然歪的     难道自己往飞机上装的时候还要留一个夹角?

网友:
做个记号,等高手来解答的时候来看看。

网友:
管他的
好用就可以了

网友:
之前看冷情拆的,好像也是有这么个角度~~~

网友:
需要角度的!!!

网友:
说不定时厂家设定好的角度

网友:
陀螺效英

网友:
高级货,不懂学习。

网友:
进来学习补课~~~

网友:
哥们,你让我想起了当年买了架模型飞机以为右下拉不正常,硬是给掰成正的了

网友:
看上面的固定点,设计就这样的,估计你矫正后,性能会下降

网友:
厂家故意设计有角度的吧???没用过,个人愚见,是不是像上单翼那种设计了下拉和右拉的原理

楼主:
那mini vbar咋不要角度!  我的图片可能看不清 外壳是没有设计角度的  看着像是固定死的  实际上板子是有很大一块范围能转动的  中间使用胶固定的   只会粘的时候由于一边有输出线粘斜掉了!

网友:
山寨的吧!哈哈!!!

网友:
水平面上的无所谓。不建议LZ搞。 Mini Vbar的设计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弄明白了   vbar传感器安装好然后会校准的···

网友(2013-08-21):
德国货就是不一样哈

网友A(2013-09-23):
拿分打酱油

网友B:
只要水平就行了

网友C:
启动时候有自动归零,不用操心这问题

网友D:
管他里面什么样子,好用就行了呗。嘿嘿

网友E:
此乃神器,不可怀疑

网友F:
要是国产的这样歪肯定被喷死,进口的就是香

网友G:
电子罗盘会有些误差,这可能是厂家做的校正

网友:
原因都弄清楚了 并非像固定翼一样有个夹角 传感器装好后会经过三轴校准的

网友H(2014-08-07):
可能就是这样的。有的可能软件做了偏置,那设备就不需要偏置了。我猜的。应该是类似的道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