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贴求助!C老师的8通遥控的引脚对应定义问题!听说要长。。。。11楼更新进度

楼主(2013-07-06):
c老师的8通项目激起了我的自制热情,目前已有硬件:mega8小板+1602+若干按键+线性电位器+杜邦线、排阵。。。+isp下载器+ASM1117 5.0稳压

可惜在5imx上看到laojiaozhu只写了部分引脚的定义如下:
ad部分:
三、3通道油门的8通道V尾混控程序HEX文件
通道和引脚对应关系如下:
1通道:PC5
2通道:PC4
3通道:PC6(油门通道)
4通道:PC7
5通道:PC0
6通道:PC1
7通道:PC2
8通道:PD4(接高电平或浮空时,为最大值,接低电平时为最小值)
油门锁定:PD2(接高电平或浮空时,油门锁定为0,接低电平时油门正常)
在NORMAL模式下,所有通道间无任何对应关系,各自独立工作。
在DELTA模式下,2、4通道为DELTA模式混控。
在V_TAIL模式下,没有编程,通道间关系与DELTA模式一致

剩下的就都是不明白了:
ppm输出: PB1  ?
液晶1602与mega8间引脚怎么连接?
矩阵键盘:貌似可以看懂,分别是  PB0  PD0 PD1 PD3  ?
电源和参考电源 vcc Vref  怎么连接  ?

很希望能把验证的这一套搭建起来,希望有兴趣的各位帮忙看看,如果成功将极大增强我的自信心,谢谢大家
看遍各个关于8通的帖子,尤其希望 airwolf zss  老兵新传 laojiaozhu的老师进来指点,甚至coldblood 老师的指点,谢谢!

楼主:
千万拜托各位看一看,帮个忙 谢谢了

网友A:
不懂,等高手帮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等高手帮顶

谢谢帮顶

网友B:
去3G 老师的原帖看下就知道了,1602不是标的已经很清楚了,header16就是接1602的接口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3G 老师的原帖看下就知道了,1602不是标的已经很清楚了,header16就是接1602的接口啊

哦 谢谢 我拿杜邦线连着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 谢谢 我拿杜邦线连着试试看

en ,直接用protues仿真一下,搞清楚电路就好了,程你要自己改吗,不用的话直接熟悉下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n ,直接用protues仿真一下,搞清楚电路就好了,程你要自己改吗,不用的话直接熟悉下就好了

不改了 按照老师编好的程序版本中选一个
然后按引脚定义, 把电路搭好, 能正常运转起来时当前的主要目标

楼主:
ams 1117 5.0 输出5.2v 是不是买到山寨货了啊
手上的ST  L7805输出 准准的5.0v
两个器件标称都是输出1.0A的

该选用哪个啊  郁闷
动起手来才发现一堆的问题

楼主:
按照c工和各位老师的指点,初步汇报下进度:
1、液晶点亮显示正常,各功能块反应正常
2、矩阵开关正常
3、主板工作正常,音频线接ppjoy显示波形,
4、ad正常,接b10k线性电位器,转动电位器通道反应正常
有图作证
中间感受:
1电路一定要看透
2连线要细心
3 一定要找卖家问清楚usbasp的软件,开始用progisp怎么都识别不了设备,千辛万苦找到了一个“轩微编程器控制平台‘可以正常刷写程序
4.。。。。。。

疑问:
1 手上的asm1117 5.0输出为5.2,难道山寨品? 换了个ST的L7805准5.0v,标称是1.0a的能力,是否可以用它?
2 c老师是否有更新的程序,例如加上大小舵量、任意两通道间的混控、也许更加强大。

顺求垃圾控一个,摇杆正常就行,能有tdf那种高频板独立的更好

楼主:
收垃圾控啊
用来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