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宫豹2 升级 不锈钢路轮以及钢制挂胶诱导轮=(补上第二个悬挂测试视频)

楼主(2013-07-06):
先来看看诱导轮

下8图,是两星期之前拍的图片,当时的测试品,双轴承结构,全部用钢制作,但是发现带轴承槽的两个小件需要有防锈能力,所以这件测试品弃用,带轴承槽的两个小件后来用黄铜制作了

(上图与原装塑料件对比)

(上图与原装塑料件对比)

分割线=====================

下图,是昨天到的最终成品,带轴承槽的零件已经更换为黄铜制作,其余内外轮考虑到耐磨性,均为钢制

下图,上好色了

下图,来看看重量,两只装好的诱导轮有97克

接下来制作轮子的胶套

下两图,本来说是用外径39mm内径37mm的热缩管套上去,然后用吹风机和火机加热收缩包裹后笔刀修剪的,但是发现自己没有专用的均匀加热工具,导致热缩管怎么也不能均匀收缩,只能放弃这个方案

还好还有第二种方案

下两图,直接把热缩管剪开,用笔刀和直尺裁成宽度为9.5mm的条状,然后415瞬间胶伺候,轮子一圈粘起来,多出来的边在粘到末尾的时候再进行剪短,胶水干后非常的牢靠,对了,结合处的缝隙可以先用胶水涂上去,待干了,用锉刀打磨平整就OK了

下4图,已经上好胶套并组装好了,很漂亮

上一个视频,钢制诱导轮的转动顺滑度,还是OK的

继续分割线==================

接下来是不锈钢开模的路轮,总共14只,一样是双轴承设计,并已经喷好砂

下三图,没上色前的轮子

下图,配套附带的轮轴,这里说一下,由于这套开模的路轮的轴承槽设计与原装的有点区别,如果用原装的轮轴,那么轴向晃动虚位会很大,所以必须用给配的钢制轮轴

下两图,原装塑料件和不锈钢件的重量对比,12克比85克

下五图,已经上好色套上原装轮套,并安装到位了

再来个视频,不锈钢路轮的运转顺滑度,由于惯性大,持续时间比较久

下5图,补上路轮和诱导轮的红点点,遮盖带遮蔽喷涂

下图,来看看现在的重量,含电池有9.1KG左右,不过这个重量对于里面强磁540电机来说依然是小菜一碟

再来两段视频

更换金属路轮及诱导轮后履带运行测试

更换金属路轮及诱导轮后悬挂测试1

更换金属路轮及诱导轮后悬挂测试2

楼主:
多谢楼上几位

网友A:
这个诱导论结构设计的有新意!学生弟都快变成高级钳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诱导论结构设计的有新意!学生弟都快变成高级钳工了。

其实是仿AFV的结构的,只是比AFV少了两颗固定螺丝,AFV的是6颗,感觉4颗足以

网友:
楼主土豪,养家男人只能看着流口水

网友B:
自己做的吗,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做的吗,很厉害

朋友找的加工店帮搞的

网友:
太棒了,这个一定要赞一个,什么时间量产

网友:
赞~该的很好啊~
我的那个谢尔曼减震准备淘汰了,也做成摇臂式的

网友:
碉堡了!!一点红原来是这样子弄的,学习了!!

轮子碉堡了!

网友C:
越来越抖了,底板要堆多点配重才均衡,从前部一直铺到波箱上,重心偏高了。不过换上不锈钢齿轮后应该大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越来越抖了,底板要堆多点配重才均衡,从前部一直铺到波箱上,重心偏高了。不过换上不锈钢齿轮后应该大有改 ...

重心我是计算好了的......前后重量目前是很平衡了,前面我加了1KG的负重,与尾部也是差不多1KG的波箱和电池平衡,抖动的原因与重量有关,目前已经算是超重吧,已经超过第一和最后一个扭杆的承受能力,跷跷板效应会很明显没法避免,要改善只能加强第一和最后一个扭杆了,日后买个手动的弯线机自己做做扭杆,把第一和最后的换稍粗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重心我是计算好了的......前后重量目前是很平衡了,前面我加了1KG的负重,与尾部也是差不多1KG的波箱和电 ...

把配重片往后挪点,不要太靠车头前装甲位置,就放在第一路轮那里吧,平摊点,重心比较均匀把重力分给4到6个路轮,就不至于老是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配重片往后挪点,不要太靠车头前装甲位置,就放在第一路轮那里吧,平摊点,重心比较均匀把重力分给4到6 ...

多谢建议,其实这个是两难的问题吧.......配重块我尽量往前放主要是为了平衡尾部重量,免得首高尾低,而且也是为了使得第一负重轮的悬挂效果更出彩,不至于显得太硬,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你所说的抖动的跷跷板效应了(其实那个可以尽量避免的,启动和停下的时候缓缓推杆就行了)。如果如你所说的负重块后移,能改善跷跷板效应,但是又很难平衡重量,第一负重轮的悬挂效果也不会太好,所以我想,就只好更换粗一些的扭杆了,有利有弊,唉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建议,其实这个是两难的问题吧.......配重块我尽量往前放主要是为了平衡尾部重量,免得首高尾低,而且 ...

那你把配重块后移又再加多半斤下去,不可能还会翘,就象砣称一样,称盘重量不变,移动称砣往中间,加重一点就可以保持平衡了。
有没有坐过微面汽车,过减速带时车头严重点头,它的发动机最重,放在车头,车头却很短

网友A:
其实真车起步停车时不是也点头吗,说明仿的已经很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你把配重块后移又再加多半斤下去,不可能还会翘,就象砣称一样,称盘重量不变,移动称砣往中间,加重一 ...

嗯,这明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真车起步停车时不是也点头吗,说明仿的已经很像了'

但是模型做不到像真车一样的缓点头抬头,点头抬头太快的话感觉就有点像是开老毛子的T-72了不过我觉得这个点头抬头在户外玩的话应该可以忽略的,察觉不到

网友:
最强豹2A6!!!!!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模型做不到像真车一样的缓点头抬头,点头抬头太快的话感觉就有点像是开老毛子的T-72了不过我 ...

真车六十多吨,你的18斤,要想缓慢点头,还得再加重,估计就能更象了。

网友:
已经很棒了,要是把视频慢放,能跟实车一样就说明完美了。车子俯仰速度跟自身震荡频率有关系的,比例越小频率越高,单纯靠重量和扭杆自身的特性要达到实车缓慢俯仰的姿态不大现实,毕竟比例小太多了,只能通过另外的方式控制摇臂的摆动才能模拟实车的俯仰。

网友D:
废了好多样品,总算成功了,

网友:
想缓慢俯仰,还得靠比例刹车。最好是机械刹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废了好多样品,总算成功了,

看样子是你出的

网友E:
看着还可以,比较精致。
不过看视频怎么感觉轮子同心度、偏心度都不太好,除了视频拍的有点抖,单独看轮子转的好像也不是很圆的样子。个人看视频的感觉,实际如何就看使用者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重心我是计算好了的......前后重量目前是很平衡了,前面我加了1KG的负重,与尾部也是差不多1KG的波箱和电 ...

是不是要第四和第五加粗??
4,5,负重轮受力多点, 车身前后俯仰会不会更自然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不是要第四和第五加粗??
4,5,负重轮受力多点, 车身前后俯仰会不会更自然一点???

是应该加强第1和第7扭杆,因为重量集中在首尾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还可以,比较精致。
不过看视频怎么感觉轮子同心度、偏心度都不太好,除了视频拍的有点抖,单独看轮子 ...

轮子是完全与轴同心旋转的,实际上是没有晃动的,之所以看视频发现有晃动感觉是因为:第一,车子是架起来的,运行摆臂肯定会上下震动(这个是主要原因)。第二,外轮的轮框有个别的确实并不是完全正圆,也就是个别有些许变形(这个其实不细看看不出来,很细微的变形),这个请看下面解释:

这第一批生产的路轮,由于没有经验,在烧结的过程中,工人为了保护外轮的四个螺丝柱,直接把外轮轮框倒扣在板子上烧结,受力点在外轮轮框上,由于这种金属注射的开模方式在烧结之前都是很脆弱的,手都可以轻松弄弯,所以在烧结的过程中,用来受力的脆弱的轮框就会有几率变形(但是内轮没有螺丝柱,底部是平的,所以工人就轮框朝上放置,底部受力,所以内轮是每只都完全正圆的),而我又比较心急,同时也是为了测试,就随便叫“没有钱”挑了14只稍微好的就先用了.......其实第一批的外轮正圆的还是有的,只不过要仔细挑选了呵呵

今后第二批生产的路轮,会给外轮特制一块石墨板垫片,这样外轮就可以轮框朝上的摆放烧结,这样每只都是正圆了

网友:
懸掛底盤已经很棒了,幾近完美 , 砲管垂直要不抖, 田宮的電子恐怕是做不到的, 要換超高速直升機尾舵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轮子是完全与轴同心旋转的,实际上是没有晃动的,之所以看视频发现有晃动感觉是因为:第一,车子是架起来 ...

学生弟的专业知识非常丰富,解答的很专业,我猜想他家长是干模具加工的,或者相关行业,(没有钱)是他很早以前注册的帐号,以便借此推出改造升级件,而且每每两个帐号出现都有相关性,当然这一切只是随便猜想。祝你的改造配件多多益善,既然磨具都开了,希望能以优惠的价格造福广大模型改造的爱好者。^_^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生弟的专业知识非常丰富,解答的很专业,我猜想他家长是干模具加工的,或者相关行业,(没有钱)是他很 ...

==所谓的“知识”都是没有钱跟我说的.......请不用怀疑,我跟“没有钱”是两个人........相隔千里,卖与我无关,呵呵

网友G:
越来越牛了!!

悬挂那必须是扭杆加减震筒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G:
越来越牛了!!

悬挂那必须是扭杆加减震筒才靠谱!

可惜豹2没有像M26那种直接和摆臂联接的外部减震筒装置,不然的话直接减震筒里更换不同的弹簧可以快捷的达到效果,而不用更换更粗的扭杆

网友G:
这有啥可惜的,实车就是这样的。

高速现代主战坦克都不再有联动的悬挂了,冲击太大,本身扭杆也足够好用了

网友H:
LZ:请问你这应该是1:16的吧?轮子是你自己做的吗?批量产吗?多少米?请给我发个消息好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有啥可惜的,实车就是这样的。

高速现代主战坦克都不再有联动的悬挂了,冲击太大,本身扭杆也足够好用 ...

恩恩,所以就只有一条路了,搞扭杆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请问你这应该是1:16的吧?轮子是你自己做的吗?批量产吗?多少米?请给我发个消息好吗?谢谢

站内信PM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应该加强第1和第7扭杆,因为重量集中在首尾

重量集中在首尾,主受力点在中间,这样更容易"晃"
我的意思是像天平一样,前后重量平衡,中间支点,这样前后晃动会更贴近真实

网友C:
忘了说一点,支点是第一路轮的轴,所以车头压的重又远离第一路轮就会觉得抖。
一般的小汽车,发动机很重,但是他们都是尽量平摊,把发动机压在前轮上,一部分压在前轮前部,一部分压在前轮后部。这样过障碍时,发动机下压的力就很平均,不会让前轮前边重后边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忘了说一点,支点是第一路轮的轴,所以车头压的重又远离第一路轮就会觉得抖。
一般的小汽车,发动机很重, ...

我的负重放置方式,内部空间还是挺小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负重放置方式,内部空间还是挺小的

全部压在第2根铜柱那下面,车体前部就不要放了,把重心都压在车体中部14个路轮上,中部够重,前后再增加重量就没事。感觉怎么像是喇叭的问题,喇叭太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全部压在第2根铜柱那下面,车体前部就不要放了,把重心都压在车体中部14个路轮上,中部够重,前后再增加重 ...

到时试试把......把部分负重转移到音响盒靠前部分,话说炮塔在喇叭正上方,相当于负重吧,炮塔加上电池会有2.5公KG重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时试试把......把部分负重转移到音响盒靠前部分,话说炮塔在喇叭正上方,相当于负重吧,炮塔加上电池会 ...

炮塔就像一个瘦小的小孩长了个冬瓜头,如果音箱太轻而炮塔重,炮塔的重心约在他的那个四方形炮塔的两条对角线的交叉点那个位置,那炮塔重心会随着炮塔的转动而移动,多少会影响到车体的重心。
我觉得你的车体重心有2个,一个在前装甲底下,一个在电机往上炮塔的底部,重心过高。
假如音响部分重,或者说电机那个位置够重,那就影响小得多。
我的防空豹的波箱很长又重,配重很均衡,重心很低,快速跑也很稳。

网友G:
豹2 不管是35还是16,炮塔都单独有个重心,应该是仿真的

证据就是,我手头一个35比例的扭杆设计极为好的迷你切豹2,单独转动炮塔车体也是会上下动的,之所以说精密,全金属不说,炮管商家发来就是弯的,我一拆炮管,马上运行就不畅了,加个炮管那么大的配重又对了。。

田宫车体静止时单独转动炮塔也是要上下的,不知道LZ 的加了这么多配重还可以实现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豹2 不管是35还是16,炮塔都单独有个重心,应该是仿真的

证据就是,我手头一个35比例的扭杆设计极为好的 ...

真车的炮塔是前后完全平衡的,看过很多视频真车静止旋转炮塔,车体是不会动的,说明炮塔平衡的。田宫的电池仓在炮尾,炮塔尾部比前面重,导致炮尾旋转到的那一边悬挂被压低一丝丝,不过我已经在炮塔前部加了负重解决了这个问题

网友:
哎!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了。

当心你的车壳吧,不要盲目加重了,任何东西也别掉进去太深,捧杀的威力很大,已经不轻了,学生弟保持清醒啊!

网友:
偏执了好,偏执了才有精品啊,田宫豹2 车长真是有福了

网友:
看出来了,玩坦克的还都是喷漆高手。

网友:
轮子全金属了,折腾得不错。

网友I:
光这一套轮子就可以要一台恒龙豹2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光这一套轮子就可以要一台恒龙豹2了吧?

嗯,差不多

网友:
我觉得你过于纠结了。太过执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