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吒首炸啊

楼主(2013-07-06):
晴空万里,它就硬生生掉下来了,唉,难道真的怕太阳晒?
幸亏没有损失

网友:
很惨吧,表示同情 节哀

网友:
这样都没损失  你人品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
什么回事啊?

网友:
它真怕太阳晒?

网友:
这样都没损失啊

网友:
什么回事啊?好像断电了?

网友A:
貌似是炸在水泥地上啊,不会没有损失吧起码得断个脚架浆什么的吧,不过更幸运的是没伤到人,lz查出原因了吗?是“定时炸弹”的问题吗?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是炸在水泥地上啊,不会没有损失吧起码得断个脚架浆什么的吧,不过更幸运的是没伤到人,lz查出原因了吗 ...

确实没什么损失
就是把GPS擦了几道
据说4225会堵转,莫非,,,,

楼主:
引用 网友B:
XA650机架?

飞跃650

网友:
人品太好了····掉下来都居然没事···········

网友:
你这都没有损失人品大爆发啊,我的十几米反下来掉泥地里,还有点水,俩脚架,两个机臂,一浆全TNND断了。

网友:
naza 是怕光的。。。

网友:
仔细检查下,有没有内伤。

网友C:
感度高了,机架振动大,导致飞控处理不了大振动…………跟我以前飞的一个样……

网友:
不用不着急,以后炸的机会多着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度高了,机架振动大,导致飞控处理不了大振动…………跟我以前飞的一个样……

感度默认100
架子震动很小,4225,桨都平衡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度默认100
架子震动很小,4225,桨都平衡过了

电调进角设了没有? 低KV值的电机,最好把电调进角设成高进角...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进角设了没有? 低KV值的电机,最好把电调进角设成高进角...

没有,默认是中进角

网友:
查明什么原因了没有啊

网友:
哎,这就叫提控回家。

网友(2013-09-21):
人品真好。这样都没有损失。厉害。看是掉水泥地上了。没有射浆?跟我的六旋翼射浆有点像。又有点象电机堵转。但是视频里面电机还在转。

网友:
{:1_45:人品没得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没什么损失
就是把GPS擦了几道
据说4225会堵转,莫非,,,,

莫非你用的电调是飞腾系列?中招了?以前我在论坛上警告过各位:部分电调与盘式电机的兼容性不好,就是没人听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有,默认是中进角

换电调,不然还有炸的时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电调,不然还有炸的时候!

换铂金?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铂金?

是的,换铂金或其他对盘式电机优化过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换电调,不然还有炸的时候!

换什么电调呢?

网友:
硬着陆,你牛电机停转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换什么电调呢?

为盘式电机优化过的电调啊。牌子就不说了,电调是炸机的很大一部分原因!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盘式电机优化过的电调啊。牌子就不说了,电调是炸机的很大一部分原因!

就是想知道牌子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就是想知道牌子啊

我用好盈铂金30A OPTA的。不要说我做广告哈哈。

网友:
你开的是手动模式吗?

网友:
手动模式下 容易触发解锁电机动作 导致电机停转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用好盈铂金30A OPTA的。不要说我做广告哈哈。

但很多说铂金也有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但很多说铂金也有问题啊

我看的帖子有几个都是用飞腾版配盘式电机的,所以飞腾版还是不要配盘式电机。至于你说的铂金版也有问题,至少我还没出现,我是铂金办配4822 390KV,6S。至于选择问题还是你自己看着办呵呵,别说我推荐的电调导致炸机就好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