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调螺距曲线感觉相当蛋疼!!!!求帮助

楼主(2013-07-06):
说说我调螺距曲线的方法吧:飞机开机,静止不动,切熄火开关,到遥控里设置熄火的螺距曲线,这样为了不拔电机线,在熄火曲线里把普通模式和3D模式的螺距记录好再进行相关设置。设置好后试飞,发现实际螺距高了,神马情况?
求高手准确的设置方法

网友:
完全没搞懂

网友:
同样没看懂

网友:
那你设置的时候偏低点不就行了

网友:
不晓得你到底在说K8还是在说控

楼主:
就是调了螺距曲线后,实际试飞不好

网友A:
所说的跟K8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说的跟K8有关系吗?

感觉有关,调得很准确,试飞却变了

网友:
多简单的问题,拔掉电机线进行调整不就好了,或者干脆搞一个多余的电调给接收机k8供电,进行调试。

网友B:
不太可能这种情况。曲线k8也就是v8 都是在插上usb后调的。那时候十字盘是锁紧不会有感度动的。所以调最准确。拔掉usb后。调都是根据具体加点时候的位置来调整十字盘了 那个不准的。

网友:
完全没看懂,我VBAR从来不用调螺距曲线,控里都是0-50-100三点一线,软件里面是调集体螺距和循环螺距。玩这些设备遥控器里基本不用设置的吧,控里就校准软件中立点和行程基本就好了。

网友C:
是不是锁定当成熄火了啊?锁定带螺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锁定当成熄火了啊?锁定带螺距的

是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可能这种情况。曲线k8也就是v8 都是在插上usb后调的。那时候十字盘是锁紧不会有感度动的。所以调最准确 ...

插上USB调这个方法也试过,重新开机螺距会不一样的

网友:
软件里面调的循环螺距和实际拔掉USB后的副翼螺距是有差别的。反正我的也是这样的,咨询过卖家说是正常的。

网友:
用 vbar 飞从来不调螺距曲线 x2

网友:
在安装模式里调,不然调出来不准的。陀螺仪工作时随时都会做出修正。楼主调试方法我也在用,主要是换主轴后检查螺距是否有变化(锁定模式检查正负数据是否有变化,主要是省了拔电机线。)

网友:
不明白是怎么弄!

网友:
我明白你所描述的,感觉这样应该没问题的吧~不过可能有某种联系,你还是拔掉电机,逐个切到时再调螺距,调完后看一下互相切换会不会又变得不准了~

网友D:
垃圾玩意,你玩玩可以,要求不要太高,夏天32度天气就无法通过自检.售后服务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