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的电调,打舵的时候是否有补偿??

楼主(2013-07-06):
最近自己焊了一块5500MAH的3S电池,花牌3860kv电机10T配121斜齿,中威特40A电调,练习悬停一块电下来需要降落3次凉电机和电调,而且发现中威特电调线性很差,JJ启动的时候肯定会猛抽一下,设置的缓启动也不行,练航线的时候打舵会掉高度而且很厉害,问一下好的电调打舵的时候是不是有补偿,还是需要手动补偿。

网友:
不懂,帮问

网友:
第一次听到有人说ztw的线性差

网友A:
看楼主的直机是450,为什和用那么大的电池 ?是2200电池的2倍还多,电机电调不热往哪儿跑?劝楼主更换2200电池,否则电机电调难保。
打舵掉高度是正常的,因为有了分力了,所以升力会减小。油门与其它舵机一样,也要经常打舵的(控制),使直机保持在一个稳定的高度。

网友B:
5500mah飞450,头罩怎么装?重心能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00mah飞450,头罩怎么装?重心能行?

嘿嘿,头罩不装,重心也好办,电池绑在脚架上,捏着刹车把JJ提起来感觉一下重心,这个不是问题。

网友C:
首先ztw电调线性是我用过最好的,没感觉什么问题。你的吊高度,正常,别人飞也是如此,都需要人手动补偿,而不是电调去补偿,这都是你的操作手法问题,再有,电池太大了,负载高,电机电调不热才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楼主的直机是450,为什和用那么大的电池 ?是2200电池的2倍还多,电机电调不热往哪儿跑?劝楼主更换2200电 ...

2200MAH的电池10分钟就没电了,玩的不过瘾。我想换一个3500KV的电机,搭配11T,再换一个铂金电调,散热会不会好点,而且目前只是悬停和航线,动作不是很激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ztw电调线性是我用过最好的,没感觉什么问题。你的吊高度,正常,别人飞也是如此,都需要人手动补偿,而 ...

起飞是重了点,这个我明白,不过总想找一个折中的办法,毕竟电池大留空时间长了。

网友:
头一次听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2200MAH的电池10分钟就没电了,玩的不过瘾。我想换一个3500KV的电机,搭配11T,再换一个铂金电调,散热会 ...

5500你也没过着隐,中间降落三次等着降温,还不如2200一个接一个飞呢。另外,10T不行11T就更不行了,越发加大了电机的负荷,到那时电调真的快烧了。

网友D:
ZTW的哪款?黑皮?还是几十块蓝皮的?

网友:
中特威还不错了,实惠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ZTW的哪款?黑皮?还是几十块蓝皮的?

蓝色pvc膜的那种40A

网友:
怎么不弄个6000mah的电池。

网友:
2200的电池飞10分钟还嫌短,一个电池飞20分钟直机LZ不会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