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固定翼上怎么 装 LED灯带

楼主(2013-07-06):
有哪位老魔在固定翼上装过LED灯带,能帮忙指导下吗?      最近一直是白天在飞,突然想晚上也尝试尝试,听说过飞机上可以装LED灯带的,带自己没有装过,有哪位老魔装过,具体需要哪些东西以及装法,请详细的说下哦!!!

网友A:
买点灯,再买个控制盒,贴在你想要的地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点灯,再买个控制盒,贴在你想要的地方就行了。

固定翼飞机一般上下左右是用4种颜色的灯还是上下二种就可以了,除了灯带还需要什么接头吗?我想直接用飞机的3S的电池给灯带供电,该怎么弄呢,能说的具体点吗?大哥

网友:
网上搜 涵道喷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固定翼飞机一般上下左右是用4种颜色的灯还是上下二种就可以了,除了灯带还需要什么接头吗?我想直接用飞机 ...

首先,翼尖2个,颜色不同,机翼前缘2个,会闪的,方向舵顶端一个,,,这是基本的,你上淘宝搜,买模型的,都有这种灯,直接插平衡头就可以

网友:
灯带是3个灯一组 你想怎么配颜色都可以,正接正 负接负 然后引出两条线直接接电池的平衡头

网友B:
作为航行灯要有规矩——全世界统一的——左红右绿尾白——不然就是不专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航行灯要有规矩——全世界统一的——左红右绿尾白——不然就是不专业了!

有没有图片给小弟参考下哦!还有接头改怎么接呢,一架飞机上最低要三种颜色吗?还是需要4种或就2种就OK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翼尖2个,颜色不同,机翼前缘2个,会闪的,方向舵顶端一个,,,这是基本的,你上淘宝搜,买模型的 ...

我想用灯带,但是在网上搜了下,有的老板说不够亮,晚上不一定能飞,你的意思就是4个等,而不是灯带吗

前辈有做好的图片方便发下嘛?小弟感激不尽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用灯带,但是在网上搜了下,有的老板说不够亮,晚上不一定能飞,你的意思就是4个等,而不是灯带吗
? ...

灯带,好像不行吧,这里有塞斯纳的链接,你参考一下,

网友C:
灯带和三色航行灯根本就是两码事,灯带的作用是在夜空中勾勒出飞机的形体,不存在几个灯珠的事。

灯带的安装是很简单的,直接粘上去就可以了,成品灯带往往是做成12V驱动的,所以做一个电池分接头就行了,直接插上就亮。

颜色两种以上,上下分开。曾经有人一念之差只装了一面灯带,地面的时候很好看,上天没多久就消失在夜幕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带和三色航行灯根本就是两码事,灯带的作用是在夜空中勾勒出飞机的形体,不存在几个灯珠的事。

灯带的 ...

大哥说的很在点子上,大哥有没有你搞过的图片可以给小弟借鉴借鉴的,一般上下二种颜色灯带的话,在天上能分辨的清飞机的上下左右吗?我白天操作时一点问题都没有,对于晚上是有很大的期待和小小的担心哦,所以想先搞清楚细节,呵呵,有图片和这方面的资料发给小弟学习学习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灯带,好像不行吧,这里有塞斯纳的链接,你参考一下,

感谢这问兄弟的帮助,可以问下,这样装好,飞机在天上飞的话可以分辨的清上下左右吗,有没有什么详细的资料给小弟看看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这问兄弟的帮助,可以问下,这样装好,飞机在天上飞的话可以分辨的清上下左右吗,有没有什么详细的资 ...

眼神好,就能,飞远了,谁都看不到,可以在底部装一个灯,看到灯就是正飞,看不到了那就惨了,左右灯不是一个颜色,容易辨别。。。详细资料就没有了,全靠实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眼神好,就能,飞远了,谁都看不到,可以在底部装一个灯,看到灯就是正飞,看不到了那就惨了,左右灯不是 ...

好的,感谢兄弟这么晚还要回复,

网友:
可以看看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说的很在点子上,大哥有没有你搞过的图片可以给小弟借鉴借鉴的,一般上下二种颜色灯带的话,在天上能 ...

图片没有。

其实飞机是动态的,弄清上下自然知左右。

网友:
蓝岱EDF70 68 涵道 飞机用 夜航灯 带喷口灯http://ershou.taobao.com/item.ht ... &id=18788845577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感谢兄弟这么晚还要回复,

不客气

网友D:
参考一下 LED灯带 不带防水的 轻 6元一米

网友E(2013-11-08):
买灯条,要求12V,并联接上上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