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2.5四旋翼侧翻+原地转

楼主(2013-07-06):
给油门,开始好好的,慢慢地就原地震,接着就往一个方向翻了!!为什么啊!!!该校准的都准了,浆没装错,线应该也是没问题的!请救啊!

网友A:
桨装错了。或者线接错了。上个图大家给看看。

这个错误有时候自己看怎么都看不出来。

网友B:
没有调试好,你说的太简单没法判断

网友:
不对不对。。。原地震?那就是PID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桨装错了。或者线接错了。上个图大家给看看。

这个错误有时候自己看怎么都看不出来。

好的!请看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请看图!!

并且也有PID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调试好,你说的太简单没法判断

请帮我看看图!

楼主:
这是连线的。。input是按照遥控信号接收端1,2,3,4接的,output是按x型右上1,左下2,左上3,左下4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且也有PID问题。。

这是装浆图,右上是1,逆时针,正浆,对角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且也有PID问题。。

还有个油门校准应该怎么做???

网友C:
你那肯定是PID的问题

网友:
我那部飞机也会有这样的问题。。。求大神帮忙啊啊啊啊啊。。。。我也在关注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那肯定是PID的问题

那PID应该如何修改?板放置非完全水平(大致水平)但是校准了加速度计,脚架不太平。是在apm的mission planner里面校准平了就可以了吗??电机行程如何校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并且也有PID问题。。

电调与飞控板的接线对吗??

网友:
额。调PID。原始参数没动过吧?

网友:
飞控要减震

网友:
我想知道跟你接收机绑在一起的天线是什么天线,图传么?多少频?莫非是数传?

网友(2014-03-09):
我的也是直接侧翻,用的kk的入门飞控,求教啊,PID咋调呢?

网友:
多半是线没有接对 我遇到过 在好好检查下

网友:
请问楼主用的什么接收? 偶用的 华x尔 的就不是與apm端一一对应..... 是 接收端2134 接apm1234,, 发張图给楼主 核对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网友:
给你讲点有用的吧。

1.OUTPUT全部拆下来重新按照顺序装。
2.不要飞重新DOWNLOAD所有固件,根据WRIZD提示1-16重新认真做一遍。

问题解决。

网友:
1.一个一个按照说明书调油门行程。
2.OUTPUT全部拆下来重新按照顺序装。
3.不要飞重新DOWNLOAD所有固件,根据WRIZD提示1-16重新认真做一遍。

网友:
换机架就能解决〜信不信由你

网友: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APM2。6  好盈4合1电调,轻退油门40%JJ原地漂移再推油门直接翻

网友:
这种通常是振动导致的 我前几天装的机器测试也是这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