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有问

楼主(2013-07-06):
各位大神,各位高手,各位大腿。。。我用APM2.5.2的飞控,四旋翼,30安电调。电调校准的时候电机转速很柔和很正常,但是一激活正常模式启动时转速特别快,跪求大神解决啊,弄了一下午都没弄好,太纠结了。。。

还是这样,不管了。直接绑着线试飞,居然发现挺正常的,可能这是正常情况吧,慢慢地控着悬停了一会儿。。。新手表示挺高兴的,嘻嘻

网友A:
找卖家这是技术服务,卖家应该提供支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卖家这是技术服务,卖家应该提供支持的。

电调是同学的,我只买了飞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帮顶

谢谢!

网友C:
在地面站里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
或者 校准电调时 把微调往上打

网友D:
应该这是正常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地面站里校准油门行程

我只知道地面站有校准遥控器,请问地面站校准油门行程在哪呢?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这是正常的吧

这样的话会有危险的呀,油门稍微一推飞机就飞上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FS8通道的, 但是一直调了不别的模式,不怎么调

FS8我不知道,你找说明书仔细看看(最好是中文的),我也是看说明书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