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是不是挂了?能修不?

楼主(2013-07-06):
电池有五十次循环!450只能飞两分钟!下来都是3.9左右!bb响设的3.5!飞机转着我看了一下中间的电芯压降的很快!

网友A:
中间那个坏了?

网友B:
  电池旧了并过放电后,内阻大了,放电电流小了,一飞电压马上下降到bb器设定电压值;
  这个电池不好修,可以飞悬停练习,让它叫好了,飞到无负荷3.7伏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那个坏了?

刚电池拆开了!都TM是圆的了!我就放过一次呀!上星期还没事了昨天去飞了,就两分钟可不行了!哪个牌子的电池耐操些呀?我只有4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旧了并过放电后,内阻大了,放电电流小了,一飞电压马上下降到bb器设定电压值;                     ...

我刚开始悬停练习!就能飞两分钟!之后动力下降的很快!都飞不起来了!看来只能改控电了!

网友:
才用五十次少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