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旋翼用UBEC的兄台吗??

楼主(2013-07-06):
有多旋翼用UBEC的兄台吗??进来说一下效果咋样~~~3A够不~~

网友A:
几轴啊?什么电调?有什么其他负载吗?

我的8个铂金30A,带一套两轴云台,用的5A的BEC,飞10分钟以内的时候摸不热,两次10分钟后摸微热,没什么问题,如果lz是飞小四旋翼肯定够了,再大一些的话,而且有云台的,最好也换个5A的

网友:
我在用6A外置UBEC,效率比电调自带BEC高,所以发热量低。
据说UBEC比BEC电磁干扰要大,不过到目前为止暂时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网友:
一直外置BEC,因为装四旋翼为了减重,经常电机最大11安,坚决不用15安,就用12安,所以内置BEC没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轴啊?什么电调?有什么其他负载吗?

我的8个铂金30A,带一套两轴云台,用的5A的BEC,飞10分钟以内的时 ...

八旋翼  铂金40A 电调    就只有灯带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八旋翼  铂金40A 电调    就只有灯带

我的8旋翼也有灯带,不过是12V灯带,直接从bec的电池取电的,不占用bec的功率,你的也是12V灯带吗?是的话没什么问题,如果是5V流水灯带,大概每个灯0.01-0.02A吧,只要不是有上百个灯也没什么问题。

最好用5A或6A的,余量大一点为好,这个不是小四旋翼,不在乎那几克重量的,保证安全为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8旋翼也有灯带,不过是12V灯带,直接从bec的电池取电的,不占用bec的功率,你的也是12V灯带吗?是的话 ...

兄台  我用的也是12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