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步进电机驱动问题!指教指数小弟》谢谢!

楼主(2013-07-06):
小机做得差不多,今天试着搞电控方面的工作。但线路接好软件装好后用试刀G码走了一偏,发现电机振动太利害了,声音也超难听!
是不是我的驱动器选型不对驱动只8细分和16细分的,我的步进电机是57步1。8度3A的(前提是我对步进电机和USBCNC不了解不会设置)搞了一天也不知道怎么设置吗?
求求各位大哥帮帮小弟,先谢谢了!
有哥能加我QQ104791363指教指数小弟吗?

网友A:
这种驱动器配合这种电机能正常运转已经非常棒了!不要在奢求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驱动器配合这种电机能正常运转已经非常棒了!不要在奢求什么了!

哥!我没看憧你想说什么?

网友B:
浪费了电机,赶紧换独立驱动,维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浪费了电机,赶紧换独立驱动,维宏的

这个是独立的,我只是换了撤热板了,将三个放在一起了

网友C:
撸主咋在动力线上加磁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撸主咋在动力线上加磁环呢

我们工厂就是制造磁环的,多了拿几来玩玩。随便放的

网友D:
细分设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细分设置问题

一开始有设置细分,后来改全歩但电机起动时还是振动太利害。

网友E:
试试电流降底点然后或衰减增大点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有设置细分,后来改全歩但电机起动时还是振动太利害。

大哥你搞反了,细分越大震动越小,全步震动最大

网友F:
你的电机功率可能有点大,我估计应该有100W甚至更高,所以震动也会更大,解决的方案有两个,使用细分和增加阻尼。你空载实验,相当于没有阻尼,震动当然大。除了机械阻尼,还有种方式是电子阻尼,不过你的驱动器显然是没有的,国内的好像都还没有……

如果上机还有震动的话
一是用更小的细分或者降低电流使用(这当然是不行的!),我手头的86*160的电机在5A的时候要做到16细分以上才说稍微安静点,所以我做了TMC262的驱动,可以最大程度上降低工作电流的同时又不会丢步,不过现在只实验了空载,整机还没有做好,还不能细调。
二是需要高速的时候调整加速度以及启动速度,避开共振区或者尽快离开共振区,我在空载的时候做过实验,微调脉冲频率,在共振比较严重的频率点上,差点的电机直接就停了,但是如果低于共振频率启动,迅速加速通过共振区的话,就没有问题。
百格拉的电机之所以贵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启动转速太高,可以直接避开共振频率

网友:
步进电机的力矩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现在位置的推力,二是下一个位置的拉力,做得好的驱动可以在pull的阶段调整电流,使转子的过冲最大程度减小,也就是电子阻尼。但这会有个副作用,就是损失部分pul-torque。老美的驱动器厂商的顶级型号一般有这个功能
国内厂家的解决办法是内插技术,技术让步进电机尽可能工作在高细分下,需要的脉冲由内部的DSP来内插,一般在0°或者90°的时候更改内部细分设置,以适应最佳的细分,雷塞的新型“静音”驱动器就是这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哥你搞反了,细分越大震动越小,全步震动最大

对至步进我是菜鸟,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电机功率可能有点大,我估计应该有100W甚至更高,所以震动也会更大,解决的方案有两个,使用细分和增加 ...

对至步进我是菜鸟,谢谢指教。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试试电流降底点然后或衰减增大点看看

要回工厂才能试,今天休息在家呢!

网友G:
看楼主的电控部份和我的差不多。
USBCNC 57 3A 步进。
我也刚买回来,今天通电试了一下。也是振动的很历害。

不过观察发现,主要的低转速的时候振动利害。转速上去了之后就不会了。

我觉得因该是驱动的问题。
我的步进驱动和你一样的。

网友:
这驱动器配合这电机有点勉强吧。换其它好的驱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楼主的电控部份和我的差不多。
USBCNC 57 3A 步进。
我也刚买回来,今天通电试了一下。也是振动的很历害 ...

现在我也是这样认为的的了,没钱啊!再买就要命了,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