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被买个蓝翔的F22什么配置好点

楼主(2013-07-06):
准被买个蓝翔的F22什么配置好点,声音好点的,大家帮忙推荐下,新手。

网友:
蓝翔的死贵,为什么不上个飞翼的呢

网友:
涵道,没玩过。就知道很费电,一般都是6S电池

网友A:
技术怎么样?飞机很好看可别炸了

网友B:
新手直接上F22? 钱太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技术怎么样?飞机很好看可别炸了

没飞过这种,玩的也很少,只有2个直升机,还是垃圾的那种,我是在淘宝上看到的感觉很好看很喜欢、研究了好多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新手直接上F22? 钱太多了吧

嗯,是有点贵了空机1350,带垂尾适量口的1500MM,70MM双涵道。

网友A:
先别上这个!给过固定翼吗?要是飞过在上涵道!T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别上这个!给过固定翼吗?要是飞过在上涵道!T45

T45 不也是涵道么?有什么区别没?我小白菜一个。

楼主:
还有这个F22要天几的遥控器才能飞啊

网友:
T45是涵道的练习机比较好飞

网友:
要不怕你炸鸡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飞过这种,玩的也很少,只有2个直升机,还是垃圾的那种,我是在淘宝上看到的感觉很好看很喜欢、研究了好 ...

如果没飞过涵道的话,95%在降落时会炸机哦。如果真想玩涵道,还是从64涵道开始练习吧,先选那种机身轻滑翔性好的涵道机型。我最早练涵道是用64涵道的阵风,三角翼气动性能好,滑翔能力强,降落容易。蓝翔的F22是双涵道,机身上面装置多,肯定不会轻,对新手来说,太难了。而且蓝翔的起落架是鸡肋,新手降落损坏的机率太高太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这个F22要天几的遥控器才能飞啊

几天就不知道了,通道至少7通,副翼1,升降2,油门3,方向舵4,起落架5,襟翼6,副翼矢量尾喷混控7,方向矢量和4用Y线连接。其实襟翼最好用2个通道,因为前沿襟翼的行程和主翼襟翼的行程未必是一致的

网友:
没有飞过的模友不要碰涵道~秒渣

网友:
花好几千买个花瓶 然后秒炸…伤心…退模的节奏么
LX的JJ真是不怎么样的 买机买主流 楼主还是多逛逛论坛在买吧
如果是新手(即使你是飞行员,没飞过航模也是新手) 那还是循序渐进 先从练习机开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是有点贵了空机1350,带垂尾适量口的1500MM,70MM双涵道。

晕,谁说这个贵了。 我意思是新手飞这个,就几秒种的事,100%炸。   几千快钱换来几秒钟的乐趣, 那才叫钱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晕,谁说这个贵了。 我意思是新手飞这个,就几秒种的事,100%炸。   几千快钱换来几秒钟的乐趣, 那才叫钱 ...

买了个50MM涵道的F22,先买个练练吧,看论坛上这个50MM挺火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买了个50MM涵道的F22,先买个练练吧,看论坛上这个50MM挺火的。

那你炸的更快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炸的更快

50mm涵道不错呢 我第一架涵道就是50mmF22
当然我当初是飞过塞斯纳 飞过各种KT板的腰推战斗机 还飞过当时299两家的高速三角翼 回头飞50涵道无压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