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F云台求助!!

楼主(2013-07-06):
   毛子2.0固件,横滚电机抖动厉害,仰俯正常,怎么调都没用,也按老油条的视频调了,也恢复过出厂值都没用,不过有一点很奇怪,我用手指捏住传感器两边它就正常了,放开就抖,弄了两天了还搞不定!!求大神帮忙!

网友A:
还是pid问题啊,另外相机不要放这么平衡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pid问题啊,另外相机不要放这么平衡也行

我把传感器那四根睡倒的线用热熔胶粘垂直了就好了!呵呵...谢谢!!

网友(2013-12-06):
引用 楼主:
我把传感器那四根睡倒的线用热熔胶粘垂直了就好了!呵呵...谢谢!!

楼主用MF云台效果如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