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凤凰4.0中哪款飞机接近于好小子1000?

楼主(2013-07-06):
新手求教,买了架好小子1000,正练模拟器中...在凤凰4.0中练哪款机型好呢?

网友:
好像没有把

网友A:
我的模拟器g5 xtr这些都可以用,唯独凤凰安装后运行显示错误。。。有知道原因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模拟器g5 xtr这些都可以用,唯独凤凰安装后运行显示错误。。。有知道原因的吗?

把错误图截个图贴上来,帮你看看~~~

模拟器里纯新手建议亚拓700E电直,先建立起舵面的条件反射,等不错舵了,再考虑换机型吧~~~

大机在屏幕上好观察姿态,上手快!电直无油烟,不会影响新手判断机身姿态,特别是航线飞远了之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错误图截个图贴上来,帮你看看~~~

模拟器里纯新手建议亚拓700E电直,先建立起舵面的条件反射,等不错 ...

楼主飞固定翼.…

楼主:
一直不敢上手试飞啊  新JJ还在家摆着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不敢上手试飞啊  新JJ还在家摆着看呢

飞吧,不飞怎么能飞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错误图截个图贴上来,帮你看看~~~

模拟器里纯新手建议亚拓700E电直,先建立起舵面的条件反射,等不错 ...

已解决,必须安装在默认的安装路径下。

网友(2014-01-22):
楼主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也在等答案呢

网友:
你凤凰找个飘飘机飞飞就可以了  固定翼都类似的

网友:
同意楼上。飞了十几个机型偶也觉得都差不多

网友(2014-05-04):
新手几个建议:
懒得写了,还是看我的经验教训贴吧,哈哈

网友:
飞赛斯纳182吧!一定要在电脑学会飞!

网友(2014-07-12):
个人感觉都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