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自旋东倒西歪主要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3-07-06):
我的3gx左自旋快了就东倒西歪的,快了就感觉要翻了。右自旋稍稍好一点,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很好,再快点就自旋翻了

网友:
哈哈哈哈,自旋翻速成机,

网友A:
自旋优化方向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旋优化方向反了!

我没有在3gx上找到关于自选优化方面的设定,请问你用的什么陀螺仪?

网友:
自选修正

网友B:
对于垃圾3旋翼来说正常

网友:
顶起,让高手来解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对于垃圾3旋翼来说正常

请问MB是不是好一点?

网友:
機體重心  十字盤儘可能水平     建議換G31或K8或GV8000或MB   預算可以的話  就選v bar   你會覺得更省心

网友D:
我以前用3g,自旋也是东倒西歪,看人家自旋圆周航线感到太神了。
朋友力劝我换了gv800之后,轻松定点自旋,几分钟适应后居然也自旋出圆周航线。当然我模拟器已经练出了,只是没性能好真机实现过而已。
换陀螺仪吧。现在gv8000才430元

网友:
补充,仅仅换了陀螺仪,重心都没调。
自旋越快越稳!这就是好陀螺仪的优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用3g,自旋也是东倒西歪,看人家自旋圆周航线感到太神了。
朋友力劝我换了gv800之后,轻松定点自旋, ...

你的gv800重心没调,自旋能否定点?

网友D:
没调重心,和以前用3g时一样。
随便定点自旋。不能定点自旋就不可能自旋圆周航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调重心,和以前用3g时一样。
随便定点自旋。不能定点自旋就不可能自旋圆周航线

那你的十字盘调平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调重心,和以前用3g时一样。
随便定点自旋。不能定点自旋就不可能自旋圆周航线

gv800是否能在十字盘不够平的情况下自旋定点不抖?

网友:
上V8,最小也得250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gv800是否能在十字盘不够平的情况下自旋定点不抖?

十字盘不平,还飞什么自旋3d?
你干脆再问主轴弯了横轴弯了尾管弯了还能不能定点自旋吧。呵呵。飞机自身不行,陀螺仪再好也没用啊!
3gx没用过不评论,3g反正是垃圾陀螺仪。

网友:
3gx升级3.0后自旋优化还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十字盘不平,还飞什么自旋3d?
你干脆再问主轴弯了横轴弯了尾管弯了还能不能定点自旋吧。呵呵。飞机自身 ...

我以为高端陀螺仪在十字盘不够平的情况下也能自旋3d

网友:
3GX必须要升级到3.0以上版本,而且舵机要插对通道,左前的舵机要插pitch通道,右前舵机要插ail通道。插错通道自旋就修正错误,东倒西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MB是不是好一点?

三旋翼没调好而已。你看看那么多高手用3GX飞3D不也是牛逼急了。

网友:
很可能是ail和pit反接了

网友:
就算是V8,十字盘不平或是重心跑太多,一样自旋不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