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性能良好的模拟器手柄(模拟控),老鸟们都来吧!

楼主(2013-07-06):
直接用真控飞
模拟器
太费电位器,所以想改用专门的模拟控。
(1)五月BJ展会的时候转了一下,感觉最好的模拟控是进口的原装货,连软件得一千多……不合算,然后……
(2)某展位上有模拟控,展会价格80,可惜是美国手,说好了能改日本手我就买……
先拿了两个回去改,拆开一看,老天,里面也太粗糙了……放弃!
(3)于是买了两个乐迪的真控,用来飞模拟器,马马虎虎,一个控不到400元,还说得过去。
但一直好奇,就没有一、两百价格的模拟控,符合:
(一)可用日本手;
(二)手感、品质还不错。
有吗?
有用过的模友吗?亲们,你们都在用什么模拟控呢?有好的给PM个链接吧!多谢!

网友A:
模拟别太纠结,图方便就用一体假控的24小时挂机,随时想用拿起来就用,不用扔一边也不影响上网,不用装电池,所以不费电池,也无发射源~~~
一分价钱一份货,我用的SM2000假控,手感一般有些硬,但练舵面条件反射也绝对够用了,模拟很重要,但最后还是要通过真机来实现全套动作的,模拟的控没必要太纠结了~~~
SM2000一套198元,假控的手感不可能比200元以上的真控强!

网友A:
全文摘自小罗模型
模拟器练习不可依赖,模拟器的使用会造成一个新手的误区,误区就是习惯,个人认为模拟器只当成一个观测飞行姿态的了解和状态即可,直升机的新手特别如此,多练真机,固定翼的新手建议还是多练习模拟器里面的舵位反应能力和降落操控,有些模友会反对说直升机多练真机,认为炸不起,个人认为,炸机事件多数是心理操控素质不佳造成的,所以我建议新手,直升机带训练架找一个人少的、地面光滑的环境训练,在初次训练时不要要求飞机能离地起飞,只在地面蹭着练,这个时候是训练手感的最佳,摇杆从大直径训练到小直径甚至看不到动,那么手感就会成熟,这个过程即使在地面蹭十天也比在模拟器里一会就会倒飞来的实际,练习地面蹭主要是练习遥控器的摇杆手感以及观测飞机飞行操控时的姿态,训练到不在地面乱蹭,能轻微稳定的小离地面,训练悬停也就开始了,在练习地面蹭的时候,尽量不要造成蛙跳,小的蛙跳无所谓,大的蛙跳就容易造成大桨主轴、主桨、尾管出现不同程度的损坏,甚至扫齿破尾。
训练四位悬停,有了蹭地面的经验,手感会自然的稳重,这个阶段主要是训练反操控能力,在训练四位悬停时,也要稍微加一些每个位面的小直线飞行动作。悬停熟练以后就是各种航线的练习(不建议试着去特技倒飞,不能不会爬就想跑)
航线的练习就象固定翼不做特技在空中飞一样,航线花样要多种类的练习,航线练习完了,新手就要晋级了,不在是新手了。这样的训练不知会在哪里炸机?个人认为会在蹭地面时的蛙跳上,大蛙跳。其他的都不会,至于悬停和航线上的炸机,纯粹是蹭地面的时间不够造成的,O(∩_∩)O哈哈哈~
(新手训练架的球最好使用光滑的塑料乒乓球,稍有损坏要立马更换)(还有,新手不要拿自己的航模和控去和别人的比较,认为别人的技术好是因为飞机好遥控器也好,这是错误的,了解和调整自己的一手航模,顺手才是最好,开个破车技术就那么好,到时候开宝马技术就会更好,而且维修保养率会很低,逐步晋级才会有快感有成就感,有信心!)
技术是炸出来的,经常性的蒙练模拟器,会让练习的人心里产生不了危机感,长时间在炸机无压力的状态下练习飞行,当飞真机时,自身心里压力会急剧放大,由于已经习惯炸机无所谓的心里状态,飞起真机后这种状态荡然无存,设置非常担心会炸机,从而原有的技术一半都未必发挥的出来,这样更造成了恶性循环,使习惯模拟器练习的人飞行真机心里压力更大;
根据以上,不说大家小练习模拟器,也要飞模拟器时不要养成这种炸机无所谓的心里状态,这样会严重的阻挠技术的进步,造成模拟跟真机脱轨,凭空增加很多不必要的炸机;
个人认为,真机为主,模拟为辅;模拟的作用是让自己习惯新动作,或者是练习受手的习惯动作;当一个新动作在模拟器上把手练习熟练后,那么上真机练习,从而让模拟器起到良好的辅助作用。
模拟器是把双刃剑,用好了是神器,用坏了你懂得~

网友B:
楼上正解,我飞 了N久的模拟器直升机,但是一直不敢上真机。模拟器里面随便做动作,但是真机连离地都不敢....很久没飞模拟器了,果断把真机弄出来飞,感觉还不错。至少离地了啊!还小飞了一会,不过飞机没有调好,炸; ...
模拟器只是新手联系舵面反应和手上动作的。和真机比起来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别。模拟器的参数都是固定不变的,飞真机,各种情况都可能会出现。多飞飞真机,技术就出来啦。技术是炸出来的

网友C:
不到400的真控拿来练习模拟器,太奢侈了吧。真控换电位器也不用这么贵。而且模拟器练习那些损耗可以忽略不计了吧。有多少人是因为用的多磨损而换控?

网友D:
真的电位器坏了,那控也很老旧了,可以换更新功能更强大的控了,我都是用FS 六通控玩模拟器

网友E:
我认真的学习了一下

网友F:
看着此文,想着置顶贴中关于“先练模拟器,熟悉舵面,熟练悬停,再上真机”的指导意见。
真让我们这些新手无所适从,看来只能以“谁的方法都可以听、谁的方法都不尽听”的态度,在魔的国度里蹒跚前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