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6旋翼改为12电机?

楼主(2013-07-06):
原标题:好盈 FlyFun 40A 电调(OPTO)的2个电容坏了,这样修行吗?

因为没有现成的商品飞控可以控制12个电机的,所以想通过6个电调控制12个电机。实验过程中,发现2个电容铝外壳被挤裂了,还能用,但总担心什么时候会出问题。查了下,是Rubycon红宝石电解电容 25v330uf,但没买到25V的,换了2个35V330uf的焊了上去。装上6旋翼试机,可以工作,但是,带的2个电机(恒力4830,370KV)非常热,比其他的热很多。我是用1个电调带2个电机。所以当时想请问各大神,为什么电机会热很多?

后来经实验证明,确实一个电调很难带动2个电机,除非电流非常小。但这通常是不可能的,因为改12电机就是为了提高载重能力。

不想再延长机臂改8旋翼了,太大,实在不方便;而且北 京以后很可能会限制大机臂多旋翼。

所以换个问题:如何将6旋翼改为12个电机(除了用Y线带2个电调)?

网友A:
是一个电调带2个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一个电调带2个电机?

是一个电调带2个电机(并联)

网友:
这样肯定不行。

网友:
电调不能一拖二。

网友:
你換上的電容沒有問題,但一個電調接兩個電機就一定不行.

网友:
如果你之前是这样玩的不热现在热那只说明电调还有其它问题,电容如果全新的质量应该没问题,如果你并两个低KV电机应该还是可能的.

网友:
这个和那电容应该没什么关系吧?

楼主:
经过对比另一组没有改装电调的机臂电机温度后,以及又给一个机臂电机上附加了一个电机后,确认的确是电调不能支持2个电机。实验证明,1个电调确实难以支持2个电机,除非是小电流状态下。

看样子,想将6旋翼改为12电机,还得想想别的办法。

除了用Y线连接2个电调外,不知谁有办法?我只会用商品飞控。

网友:
无刷电调不能一拖二的,除非飞控支持12电机,否则还是用Y线连接2个电调吧,没其他办法。

网友:
flycam貌似可以12電機

网友:
。。。。。一个电调只可以接一个电机。。。你可以两个电调。然后并联信号线。

网友:
无关电调负载能力。这种电调是通过检测输出波形来控制的,两只电机的参数不可能完全相同,你接2个电机后波形不同于接一个电机,破坏了电调正常工作条件。不能这样用的。

楼主:
多谢各位高手的指点,这几天也粗粗查了下电调的原理,确实不能像直流电池那样简单地并联电机。目前正在着手用Y线。flycam(KK2)还是感觉有点不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