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鸟遥控器&电机问题求解

楼主(2013-07-07):
天地飞8x及其自带接收机、朗宇2814、好盈60A;

1、遥控器与接收机对码对不上。
按照操作步骤,接收机通电后,长按set键,指示灯闪烁进入对码状态。这个正常
遥控器端:按住set键开机,(高频头绿灯亮);之后按一下set键(说是高频头橙色灯亮,不过没见改变,和开始时一样);之后长按set键(说是高频头橙色灯闪烁,进入对码状态,对码成功,接收机端灯不闪烁就完成了。实际情况是高频头指示灯灯只闪了一下就停了,但是接收机端灯仍然一样闪烁,未对码成功。)

接收机通电未长按.使接收机进入闪灯的对码状态(即先开控,后开接收机)。
遥控器端::按住set键开机,(高频头绿灯亮);
之后按一下set键(说是高频头橙色灯亮,不过没见改变,和开始时一样绿灯亮);
之后长按set键(绿色灯会不停闪烁,但是过一段时间会自动停止。)

高频头绿色灯闪烁时,如果接收机端长按,使接收机进入闪灯的对码状态,高频头端闪灯会立即停止,但接收机仍然不停闪灯,未成功对码。

买回来没多久,一直练模拟器的,想周日试飞的,结果。。。。

2、电机通电后滴滴响,还会抖动。
请问是否正常,是因为接收机未通电,还是因为虚焊导致缺相,或者别的什么原因??

网友:
请楼下的各位大神帮忙解答

网友A:
对不上码,不要埋怨遥控器,天地飞8x非常好用,我也有一台。对码成功,接收机灯不亮,发射机后面的高频头绿灯亮。

网友:
看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不上码,不要埋怨遥控器,天地飞8x非常好用,我也有一台。对码成功,接收机灯不亮,发射机后面的高频头绿 ...

我只是上来找解决办法。。没有怨任何东西。

是操作方法不对还是其它什么原因吗??这种现象有人遇见过吗,最可能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
其实很好对的,只不过楼主没掌握技巧。看看说明书,仔细看清楚不奏。再实际操作。

网友:
一定是你打开的方式不对

网友B:
我也买了台T8X没使用。。放了半个月。。我使用就是无法对码。。我发快递给一个飞行教练试,给我的结论是发射机有问题。
我后来联系了天地飞飞售后发过去修理了。。    但是天地飞没用承担往返的运费、、、

网友:
哎呦

很好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买了台T8X没使用。。放了半个月。。我使用就是无法对码。。我发快递给一个飞行教练试,给我的结论是发射 ...

你的也是这种现象?第2步橙色灯不亮吗?

楼主:
联系天地飞售后,说第2步橙色灯必须亮,按键要短促。
回家再试试,希望不用返厂。

楼主:
又联系了另外一个售后工程师,按电话指示一步步操作还是老样子。

工程师说估计是接收机有问题。。叫最好有替换的试一下,确定是接收机还是遥控器的问题。。没有条件的话一起发回去修。。

彻底中奖悲剧鸟。

在满大街找附件的模友中。。小地方,论坛才见到2个发帖的。

网友:
大家都没回答第二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
因为你的接收没对上频,所以你的电调就没收到信号,所以你的电调就会让电机滴滴的响,这个是警告音,非常正常!基本说明你的电调和电机是好的!
不用担心。

楼主:
谢谢楼上的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