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辈们 请看看 谢谢

楼主(2013-07-07):
前辈们,请告知我刚做的飞机需要什么配置和设备,越详细越好 非常感谢,我是新手,什么基础都没有,就想试试能不能飞,我只知道机翼长58cm,再次感谢,还有就是我的升降舵机放到哪里啊?我是跟着视频资料学的,人家的机翼是用的蒙皮,我是用KT板做的,能行吗?谢谢

网友A:
用3S1000mah电池,30A电调,2000左右KV电机,7寸桨,舵机放在机翼和机身上可以

楼主:
谢谢保安风暴

楼主:
宝安风暴 您好, 我还需要买什么设备,可以详细的告诉我吗?

网友:
新手飞小鸡够呛,太灵活了。

网友B:
个人浅见...非专业..

第一张相片的翼型不正确...浮力与破风性较差..

翼展58cm太小不适合新手..建议加大成1m以上

主翼与机身组合后要注意主翼攻角.与水平升降尾翼角度.水平与垂直组合强度不足...

kt板是很好的造机材料.多多尝试会成功

建议参考站内"微风"入门机制作....

网友:
好“大”的JJ!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个人浅见...非专业..

第一张相片的翼型不正确...浮力与破风性较差..

从专业角度看,飞机依靠升力克服重力飞行而不是依靠浮力飞行,升力是遵循伯努利原理产生的空气动力,产生于运动过程中。浮力是遵循阿基米德原理产生的空气静力与是否运动无关。所谓“破风性差”正确表述应为“阻力大”。对于非专业的外行而言,怎么说都无所谓,但从业角度说,表述应当严谨正确使人在理解上不产生岐义。

网友:
小飞机不好飞,太灵活,建议先练习模拟器,然后自己做个纸飞机什么的先玩玩,关键好做,然后买个赛斯纳什么的商品机,也可以自己做,

网友:
这小机做的很精致嘛  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3S1000mah电池,30A电调,2000左右KV电机,7寸桨,舵机放在机翼和机身上可以

你也不看看人家的飞机多大

网友:
这么小的JJ,加上设备应该不轻,新手飞不合适

网友:
微风啊....我的第一步幻想飞机

网友:
狂舞兄:

工艺不错,先赞一个。

不过小机很贼、不抗风,加上KT板脆弱不耐炸,新手飞最大可能
就是秒炸并全碎。

但如你坚持的话:

(1)  可配用1504 KV2800小电机连子弹头桨夹、仿APC5x5硬桨,
      2S 500mah 20C锂电,10A电调,2只3.5g小舵机。
      还要4或6通控+接收、平衡充电器。

(2)  固定方向舵,不用舵机。
      尾翼舵机装主翼下后方机舱内。
      主翼舵机装主翼上前方中 央位。
      舵角舵臂接中位孔,可减舵量.....减低飞机灵敏,不会太贼。

(3)  加固:可在机舱底由头至尾粘一条小炭纤杆。

(4)  注意舵机正反、桨正反、飞机要调重心、於无风天找草地手抛草降。

上述电子件(控、接收、充机除外)只宜小机用,你如改飞大机便不能用了。
最后建议你先弃用这机,另买成品机EPP 好X子1000(1m翼展)作为首架
练习机,并先上模拟器。

欢迎入魔
陈伯

网友:
路过看看,还是买一个成品吧

网友:
太小了点吧,对技术要求很高的

网友:
选择飞机,做飞机都应该有人指导,看视频播放做飞机对老手可以。飞机不像风筝,大概像就行了,那是飞不上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