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楼主(2013-07-07):
谁知道飞越450,zyx陀螺仪,悬停,华D7控怎么设置,各项感度多少?

网友:
感度在60差不多了吧

网友:
我的飞机都没调感度.....下限40上限100...............当然不是无副翼

网友:
“怎么设置”这个话题太大吧?LZ想问什么?比方说:
(1)通道正反向?
(2)EPA?
(3)D/R比率?
(4)油门-螺距曲线(普通模式)?
(5)油门-螺距曲线(特技模式)?
(6)综合设置:斜盘类型等……

以上都要设置正确(如果我没说全,楼下补充,谢谢)。

然后就是ZYX的设置,详见ZYX说明书。
可以先试试ZYX里面的“新手模式”。

建议:
(1)机机说明书看10遍+;
(2)D7说明书看10遍+;
(3)ZYX说明书看10遍+。

不要留任何一个疑点!供参考。祝顺利!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的建议,我这里我就没找到一个玩直机的人,单打独斗很累的~
还有,我想问的是,用ZYX,D7控尾桨感度大概需要多少?副翼,升降舵指数D/R   EXP大概多少?

网友:
玩固定翼的路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谢谢楼上的建议,我这里我就没找到一个玩直机的人,单打独斗很累的~
还有,我想问的是,用ZYX,D7控 ...

用ZYX,D7控尾桨感度大概需要多少?副翼,升降舵指数D/R   EXP大概多少?

尾桨感度在ZYX里设置,没有金鱼尾的前提下越高越好。参考值40-100,你可自行试试。
一开始可以设置低一点。低感度在起飞的过程中锁尾不那么硬朗,但总比金鱼尾强。

D/R要看ZYX里设置得滚转、俯仰速率,参考值60-80%。
EXP参考值-60%至-25%,值越小(负绝对值越大)反应越柔缓。

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