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大疆技术人员:遥控器油门低于中线30%,飞机不下降的原因

楼主(2013-07-07):
情况如下:
S800+WKM+Z15
Futaba 9
油门在中线时,飞机高度是稳定不变的。昨天飞行时,发现油门控制杆向下拉,飞机不下降。我都准备去用手抓飞机了,因为不敢再往下拉了,怕低于10%,电机直接停转了。飞行前,进行了地磁校准。
同样遥控器飞手头NAZA-M四旋翼没有此类问题。
请技术人员帮忙给出可能性,我也可配合测试。

网友A:
我就这问题炸的 空中停车了 高度低救不了 炸了

网友B:
同样问题发生在20米高空 炸了一个起落碳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样问题发生在20米高空 炸了一个起落碳脚

20米才炸了一个起落脚架?万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这问题炸的 空中停车了 高度低救不了 炸了

问题在于不是总出现这问题。我昨天去经销商那里,问题居然没有再现。MD

网友:
引用 楼主:
20米才炸了一个起落脚架?万幸

索尼的RX100 镜头边也可坏了一个小口,铝镁合金的就是扎实

网友C:
是不是会有一个延时时间,稳定一会就慢慢下降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会有一个延时时间,稳定一会就慢慢下降了呢。

这个确定不是。你有见过一分钟的延时么?

网友D:
就让他悬停这,二级保护看看还下降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就让他悬停这,二级保护看看还下降不,

这个我倒是可以测试一下。上次没有设置电压保护。

网友E:
你好, 请问一下你有装IOSD 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 请问一下你有装IOSD 吗?

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

麻烦将你的QQ PM给我,我将帮助您解决。

网友F: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导致飞机飞跑炸机,静候dji的数据分析,请教各位的固件版本?

网友:
另外想请教大家iosd,如果关控,失控保护启动否在哪里能看出,我的状况是(失控),切手动,油门低于中立点1格(10c遥控器),飞机都不降落,关控,飞机直接飞走,卫星保持12颗,典型失控!静候dji的数据分析,失事时间7月2号,联系7月3号,返代理商7月4号,7月5号代理商返厂,我的固件版本5.16,另外提醒大家,失控之前,飞机起飞时机尾老偏右,离地1米时又会回正,请各位同仁注意,飞机如有异样,一定要找出原因,以免造成更大的损失,切记,切记!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是这样的问题,导致飞机飞跑炸机,静候dji的数据分析,请教各位的固件版本?

5.22版本
以前4.X时也发生过几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5.22版本
以前4.X时也发生过几次。

金山快盘附件:FLY064.DAT (13.1 MB)金山快盘附件:FLY064.DAT (13.1 MB)

dji给你答复了吗,另外,请教大家有能看懂iosd的飞行数据吗,我的是失控啊,大家能看出是什么原因吗?
等到现在dji给的答复是正在分析,请大家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
大疆的答复估计一个月左右了,我的寄过去,现在快一个月了,什么动静都没有

楼主:
只是进行联系了,下一步还要测试。有结果了我会说的。

网友F:
看来我是中奖了,悲催!

网友G:
有这样的事啊?前提是油门行程确定是校准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