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牌LX85A电调配500是不是太费电(暴力)了,悬停时间才3分钟

楼主(2013-07-07):
花牌LX85A电调
花牌3028 1600KV,13T齿
非耐500EVO
暂时试用2200mah3s两节电池

悬停下来才3分钟不到就歇菜了,怎么回事?起飞螺距位置的油门大约40%。订了达普2600的6s在路上,照这样算的话那还不只能悬停4分钟啊!,还没试3D呢。

现场觉得大桨转速很高就适当调下来一些油门曲线,但,还是觉得转速很高。怀疑是不是85A电调配大了,太暴力了。是不是要把起飞油门降到30%呢?还请众多新老手帮忙看看。

网友A:
转速高与电调无关啊,85A电调正好,连续飞不会过热。

楼主:
沙发自己座。
刚才试了下地面开3D,玛雅!70%的油门,可惜没有转速表,估计是450的一倍转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速高与电调无关啊,85A电调正好,连续飞不会过热。

电调是不热,但是电机很热,有一小小点烫手

网友:
转速高可用配12T的电机齿。

网友B:
你都大校了   哪有电调费电的说法?
检查两个东西
1:电机和电机齿搭配
2:油门和螺距搭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都大校了   哪有电调费电的说法?
检查两个东西
1:电机和电机齿搭配

唉!没发了几个贴啊怎么就变成大校了,论坛积分制度该改一改了。
~其实电调就像水龙头开关俺还是知道滴。我的本意是想说"这个电调是不是太暴力啊?"

今天我把悬停油门降到20%才感觉大奖转速和我的450平时悬停的转速差不多了。不过450悬停可是50%的油门嘎!

~还好这个时候的悬停时间达到了7分钟,下来3.76V。估计2600mah能到8分钟多吧。
电机齿是13T和论坛上搜索到的配比差不多。
~如此,暴力是好事,不过如果我开70%油门定速的话,3D时间不容乐观啊,2600估计只能3分钟就赶紧切普通了。俺没飞过大鸡也没人问,所以发来论坛上看看老手的暴力3D时间是不是也这样?

网友:
水龙头这个比喻虽然不是很恰当 但是也还可以

水龙头多少不代表用水量的多少
而在于用水人数的多少
但是水龙头多可以满足人多时候的用水量

这么理解就对了

网友:
500转速应该比450低才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唉!没发了几个贴啊怎么就变成大校了,论坛积分制度该改一改了。
~其实电调就像水龙头 ...

路过

网友:
和电调没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