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改油门和螺距曲线后爽飞一早

楼主(2013-07-07):
昨日切3D直接扫掉大齿后调整普通模式的油门和螺距曲线.现在切3D不掉高度.

网友:
   再修改一下三 *轴参数就可以爽玩一天

网友A:
我现在是3D和普通切换基本上就是平行高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是3D和普通切换基本上就是平行高度

求 普通和3D模式的油门和螺距曲线!  万分感谢!!

网友:
拍摄角度不错 ,看着就像700级别的大飞机

网友:
恭喜!求分享参数

网友:
似乎我和楼主是用一个壳子啊!~哈哈,不过我的没楼主的机子骚

网友:
我的普通螺距是-3、+3、+13.5度,3D螺距-13.8、0、+13.8度,普通切3D有点掉高,LZ不掉高的螺距是多少?

网友:
中间是0度 应该就不掉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