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型材雕刻机意见征集

楼主(2013-07-07):
这样的机型底座用铝型材做是否可以???请大家拍砖!

网友:
差不多吧!不憧帮顶!

网友:
用铝型材的目的 ?

加工容易 ? 便宜?

这2个图 都不大可能变成机器

网友:
看要求,用是绝对可以用,以前见一老外还有用厚的多层夹板拼起来的,也是这类似的结构,看上去老结实了,加工出来的实物照片也不错

网友:
铝型材共鸣声很大,我搞了个80型材加方管的,3楼的来找我,说桌面像手机震动。还是钢板靠谱

网友:
没见过这样弄的,不过看结构因该受力还行吧!

网友:
下面弄个底板水泥封住试试。

网友:
激光雕刻还行吧。浮雕木头还行吧。

网友:
看你准备用这个机器加工什么材料

网友:
铝型材好加工,但拼装的机架牢固性可能差些,这种结构导轨在上面可减少切削屑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