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知道的科谱一下新出的用在缝纫机上的直流无刷电机

楼主(2013-07-07):
看到网上现在出了安装在工业缝纫机上的直流无刷600W伺服电机,分四极和六极两种的,力距最大可以到5.8N/M,转速在500-4500r之间可调,不知道这种电机用来做仪表车床上的动力怎么样?

网友:
同问   我也有这个打算 我带无动力主轴  可行吗  有人说这种电机功率需标 长时间发热大

网友:
我本来也打算用这个的,后来看到输出轴始终没有满意的,就选择了用伺服改无刷
再者国产的东西多少有点虚标的意思,不过论价格看,还是值了

网友:
坛友送的一个松下80 截面的伺服电机750W,这类电机跟伺服电机不同,整体外壳是铝的,工业应用利于散热吧,硅钢片定子铁芯在里头,功率方面相对同等80伺服电机肯定小一点,至于参数这玩意,应该还是有点靠谱的,毕竟60伺服一般也才400W;另外内部转子也是中规中矩,之前收的36V 400W同样是80截面的绕线机无刷电机,转子动平衡用的胶泥,钻坑都有,电机加减速很平稳,安静

网友:
能PM下链接吗?

网友:
我有一个标称600w的,电机用起来不错,但发热量不算小,用上半个小时,电机就热起来了,适用于不是长时间连续工作。

楼主:
无刷的我暂时还不考虑了,还是用带减速的48V500W有刷直流电机来做小车和铣的动力吧,无刷驱动技术好象还没有怎么真正普及到平民化的工具中,我手上收了好几个400-1.5KW之间的伺服电机就是没有办法好的驱动到,在低速时也可以发挥到它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