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知道这个正负极各是那根线

楼主(2013-07-07):
12v上的   接我的3s电池 但是不知道正负 怕错了烧设备

网友:
带白的线是正极!

网友:
有白条的应该是正极!电源的外壳上应该有标示!刚弄错了!

网友:
白带是正极

网友:
芯是正极外圈是负极,可以遥控器外接电源插头处去看。

网友:
一般是是白线正极,内圈正极,不放心的可以接上去量下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插在遥控的充电端口上,另一头用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前提是遥控里要装电池啊········

网友:
先测,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插在遥控的充电端口上,另一头用万用表测一下就知道了······前提是遥控里要装电池啊 ...

怎么测量呢

网友B:
没万用表!就接个灯泡!!白线接电池+,插头芯接灯泡一脚,灯泡另一头接电池-..灯泡能亮就对了!不亮就试另一根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万用表!就接个灯泡!!白线接电池+,插头芯接灯泡一脚,灯泡另一头接电池-..灯泡能亮就对了!不亮就试另 ...

好法子我先试试

网友:
我只能告诉你:带白色标记的是接插头内芯.
至于是+是-要看你用电器的定义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测量呢

万用表打在直流电压档上,万用表的表笔黑线插COM端,红线插V端,然后两只表笔分别搭在你的那只黑线的两股电芯上,就会有电压显示

网友:
随便接嘛 只要不帽火花就是对的

网友:
白黑相间线连接插头内芯,黑线连接的是插头外圈。

网友:
呃,故意搞的么

楼主:
试过了  白线是负极 无良商家 差点坑我

网友:
学习万用表使用方法,不要瞎接,会烧机子的,要记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测量呢
樓上幾位師兄已經講得很明,但你連怎樣測也不清楚,我提議你應該找位對這方面有認識的朋友幫忙,避免接錯時張物品損壞.

网友D(2013-08-14):
这个没有规定带白的是正还是负吧,好像只是带白的是接地的,不同电路设计不同,有的负极接地,有的是正极接地。

网友E:
接头一般是内正外负~~~万用表测一下就好了~~

网友F:
插头是内正外负,量一下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