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新手试做片身小飞机

楼主(2013-07-07):
   看了小日本的那个小飞机,觉得比较简单,于是山寨了一个,动力怎么搭配,望给位前辈指点。空机重 国产手机拍的,效果不是很好,空机重1.91G。翼展21mm

网友A:
这个单位让人好凌乱,1.91g?21mm翼展,蜜蜂吗?
19.1g还是191g?21cm翼展吧!这个尺寸配的难度不小,空心杯电机加减速,mini接受,其余楼下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单位让人好凌乱,1.91g?21mm翼展,蜜蜂吗?
19.1g还是191g?21cm翼展吧!这个尺寸配的难度不小,空心 ...

机身用的3mm的EPP,空机重1.91克,刚刚我有称了一次,没有错啊。翼展的确是210mm  这个是我搞错了  呵呵

网友B:
嗯,楼主手艺不错。
赞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楼主手艺不错。
赞一个!

             老兵啊   老兵  看你做的飞机,受你的毒害,我已经在材料上投入了600多,追求完美。一直想拥有一架像你那样的黑丝,可手艺不精,材料几乎浪费。伤不起啊!!!!!!!!!!!!在这里我恳请你以后在论坛里发表文章的时候,您加个权限好吧。让我们这些新手眼不看,心不烦

网友:
这个重量用空心杯电机直驱吧,减速组就够重的,接收就用红外的或者915或者迷你的2.4G,但这些接收一般用电磁舵,小日本视频里用的应该是迷你2.4G和电磁舵,但是这个接收就贵一些,还有就是带两个直线舵机的3通接收,不过这些设备所用的电池一定要小,否则小机重量很难控制。设备参见淘宝,商家参见迷你群,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兵啊   老兵  看你做的飞机,受你的毒害,我已经在材料上投入了600多,追求完美。一直想拥 ...

慢慢做,别心急,没问题的。
俺看好你哦。
祝爽做,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兵啊   老兵  看你做的飞机,受你的毒害,我已经在材料上投入了600多,追求完美。一直想拥 ...

600多还没飞起来太浪费了
成品花黑丝好像200多一套啊
好了,关于这个机,可以4-6mm空心杯+电磁舵+红外线或915
如果没有这些,就4mm双差吧
最后,电池不能超过1.2克重量

网友C:
兵哥下毒 TG解毒 想飞的悠闲,那就使劲减重吧,2通915+电磁舵+30电+4mm直驱大约3g,不过像TG说的600多还没飞起来太浪费了另外,新手试制是我的番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兵哥下毒 TG解毒 想飞的悠闲,那就使劲减重吧,2通915+电磁舵+30电+4mm直驱大约3g,不过像 ...

决定选用你提供的电装设备来试一下,完了要是继续以失败告终。我毅然决定退魔。把所有的配件8000出掉,改完那种可以飘逸的车去。

网友:
可以啊,不要只是黑白色啊,弄个彩的

网友:
什麼時候飛啦!

网友:
顶了,这个飞机我用腰子+6m空心+电磁舵做过.
祝爽飞

网友(2013-10-15):
小日本的零战片身机,呵呵,我也做过。我的是翼展18cm,红外两通加4mm电磁舵,18的电池,4mm直驱3cm桨。顶一个!

网友(2014-07-25):
两通电磁舵接收机,18mA电池,6mm空心杯直驱45mm桨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兵哥下毒 TG解毒 想飞的悠闲,那就使劲减重吧,2通915+电磁舵+30电+4mm直驱大约3g,不过像 ...

915在淘宝上用什么关键字搜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