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2 问题 大疆技术请进 ~~~

楼主(2013-07-07):
F450原厂机架  NAZA v2 3.12固件  郎宇V2216 KV900电机 大疆原厂电调
1047桨叶  3S 2200  30C 电池
感度 190  190  150  170    姿态150  150
桨叶做过静平衡
全重1394
GPS 小范围乱跑     姿态 大范围乱跑
高级校准已经做过 每次飞之前都做指南针校准
不管怎么调就是没有定过点,怎么调都不行  请问还有啥办法?还是送他回家检测? 下面JJ 图

网友:
宝马跑出拖拉机的声音?
这个不懂。

网友:
飞控装的那位置会不会有磁干扰啊

网友:
顶一下,还是我的小兔子争气啊

网友:
感觉脚架大了点,看着坏坏的,哈哈

网友A:
感觉脚架大了点,看着怪怪的,哈哈

网友:
帮你顶上去

网友B:
楼主你焊点严重有问题。。电烙铁温度不够吗?很危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焊点严重有问题。。电烙铁温度不够吗?很危险啊

焊完后上面打了点热熔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脚架大了点,看着怪怪的,哈哈

这个... 某宝上还挑了好久的结果...  果然是大了...

网友C:
感度太多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度太多了吧

我就怕感度太高...可是小了飘的更销魂了...

网友D:
估计又是干扰惹的祸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又是干扰惹的祸

干扰?我的飞控安装的有问题还是?求教~~~

网友D:
引用 楼主:
干扰?我的飞控安装的有问题还是?求教~~~

看你的飞控紧压在分电板上,周围都是动力线。为什么不把飞控高架在楼上那。外表整洁美观,也要注意合理安排

网友E:
GPs太缠了,,,4个电机能否出我,,,

网友:
看大疆的就很用质感  很喜欢 帮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飞控紧压在分电板上,周围都是动力线。为什么不把飞控高架在楼上那。外表整洁美观,也要注意合理安 ...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GPs太缠了,,,4个电机能否出我,,,

电机就剩三个了 朋友拿走了一个....

楼主:
自己顶~~直到大疆的技术来帮忙

网友F:
楼主您好,初看您的基础感度调的比较高,减小感度试试,如果还有问题请PM您的QQ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您好,初看您的基础感度调的比较高,减小感度试试,如果还有问题请PM您的QQ

感度我再调小试试吧  那个飞控的位置有问题吗?是否会有干扰啊

网友G:
那 GPS底座 用3m粘的?  为啥不用螺丝固定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 GPS底座 用3m粘的?  为啥不用螺丝固定呢?

那个需要固定的那么紧?

网友G:
引用 楼主:
那个需要固定的那么紧?

胶会氧化的  万一 失去胶性  把gps杆子甩出去 。。。。。。。~~~

楼主:
引用 网友G:
胶会氧化的  万一 失去胶性  把gps杆子甩出去 。。。。。。。~~~

额~~吸取经验~~回家就改了

网友:
同等飞控位置解释是否可以。因为官方视频就是装中间里面的。机机还没装,等。。

网友:
咱也不懂,看看你的帖子跟着学学。

网友H:
飞控不装哪里的话,我到想请教一下,飞控 装哪里??装2楼??倒扣下来你就慢慢悲剧吧!!我觉得可能的问题就是感度太高了,还有就是检查一下高级校准是否有问题,很多都是不会高级校准造成加速计和陀螺仪有误差才飘的

网友:
哈哈有人想法落井下石,想分你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H:
飞控不装哪里的话,我到想请教一下,飞控 装哪里??装2楼??倒扣下来你就慢慢悲剧吧!!我觉得可能的问题 ...

刚才把感度从80-180的都试验了一遍 只有170  170  150  140貌似稍微好些 感度低了更完蛋 高级校准做过了啊  还有指南针的校准

网友:
现在GPS线好似打圈太多?

网友I:
昨天陽光下飞好定V1版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昨天陽光下飞好定V1版

那个指南针的线绕多了 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指南针的线绕多了 不行?

个人感觉,传送线不能绕太多

网友:
昏了,又扯到gps绕线上去了!!!

网友:
naza 的电子罗盘在GPS上,不是在主控上的。

楼主:
...这个GPS模块到绕线行不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