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池和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3-07-07):
问问各位老鸟,想做个翼展1米2的微风,xxdkv1400的点机,中特为30A的电调,原来的电池报废了,现在是买1550,25c的电池好,还是2250,40c的电池,比较纠结,貌似40c的电池以后还可以飞战斗机和450,比较倾向它,话说放电40是最高放电还是持续放电啊,一直都是40不是飞一会就没点了,买40c的不是还要换个电调啊,那该换多少的呢.

网友A:
最好是电池专用。

网友B:
实际放电电流大小取决于你的负载情况,不取决于你电池C数.所以不会出现你说的.40C一会就放完的问题.那表示的是电池最大放电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电池专用。

那我的微风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放电电流大小取决于你的负载情况,不取决于你电池C数.所以不会出现你说的.40C一会就放完的问题.那表示的 ...

那我的微风可以用40c的了,是不是还要40A的电调啊

网友:
30A电调 。2200 或者1300的电池    1300的电池能爽飞。2200的有点重

网友A:
对了。20C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20C足够了

原来好像就是20c的,放在那里过放了

网友:
固定翼20C足矣。直机不懂。

楼主:
关键C数越大越暴力,原来飞的F22,借朋友30C的电池飞起那才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的微风可以用40c的了,是不是还要40A的电调啊

电调的选择跟你的电机和桨得选择有关.只要电调标称电流大于你实际最大工作电流就行了.这个根电池是多少C没有关系的.电池标的C只代表电池的最大放电能力.例如你可以用一个发电厂来带动你家的电视机,也可以用一台小发电机带动你家的电视机.两种情况你的电视机都可以正常工作.并不会因为发电厂的供电能力太大而烧毁你的电视.

网友:
合适的就是最好的。40C的电池恐怕也活不到你需要它的时候。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