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机滴滴响,电调设置不起左右

楼主(2013-07-07):
一般式这样的:开控油门推到最大,接通电调与电池,电调滴滴响后,控油门拉到最低,听到滴一生长响后,就好了
可是现在不行了
情况是这样的:天地飞6二代控,天6接收,1500mA 1S锂电,20A XXD电调,翱翔2208电机
开控,油门推到最大
接通电调与电池
电机  就开始滴滴  滴滴  滴滴 一直响
油门拉到最小
电机  还是滴滴 滴滴 滴滴 一直响

求教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啊?
帮帮忙吧,谢谢了!

网友A:
应该是1S电池不能做为接收机的电源,最少也要2S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1S电池不能做为接收机的电源,最少也要2S电池。

是电压的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电压的问题吗?

接收机的工作电压要求是4.8-6V,各种舵机的工作电压也是4.8-6V(当然还有高压舵机),1S电的电压是3.7V或4.2V,电压不够是最大怀疑对象。

网友B:
木有信号,失控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的工作电压要求是4.8-6V,各种舵机的工作电压也是4.8-6V(当然还有高压舵机),1S电的电压是3.7V或 ...

老哥,真的是这样啊,换了个2S的锂电,一切都正常了
实在是感谢您啊!
同时感谢各位热心模友的关心,以及万能的论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木有信号,失控保护

找到原因了是,就是MLYSY2008 老哥说的,1S锂电带不动电调,
换了2S的,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真的是这样啊,换了个2S的锂电,一切都正常了
实在是感谢您啊!
同时感谢各位热心模友的关心,以 ...

不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