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个50MM的F22什么动力好啊

楼主(2013-07-07):
买了50MM的涵道F22 不直到用什么动力的好

网友A:
上某宝查50mm涵道就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某宝查50mm涵道就有了

额。本来想搞个50MM11扇叶的了 结果老板说我那小鸡鸡装不上那么大的电池

网友:
RC 有点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额。本来想搞个50MM11扇叶的了 结果老板说我那小鸡鸡装不上那么大的电池

电池和动力没关系的呀,一般的50涵道都是用3s的850毫安电池

网友B:
RC50/11  F22我塞进去过1550的电池 楼主可以用1300的电池 调好 也不错
或者AEO50mm涵道 也不错 这两个耗电都挺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50/11  F22我塞进去过1550的电池 楼主可以用1300的电池 调好 也不错
或者AEO50mm涵道 也不错 这两个耗电 ...

能改带起落架的么

网友:
我的是F8 装RC50/11 装3S 850mAh , 可以装起落架,但是要收放可能有点难度

网友:
我看还是后推,不装起落架的好,50函道本来就动力很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改带起落架的么

没必要装起落架,增加无用的重量
想练起降用64涵道

网友:
起落架确实多余

网友(2013-11-25):
小手一抖,拿分就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