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电机问题。求助老鸟帮助鉴定

楼主(2013-07-07):
朋友家没用的儿童摇摆车上的。就是公园门口那个投一元钱。晃荡的那种小车
参数如下:
厂家:上海海州微型电机总厂
名称:钢板壳单项异步电动机
型号:YCG7124
电压:220V
电流:3.1A
频率:50Hz
绝缘等级:E级
转数:1400R\MM
根据这些参数老鸟们看看能做什么
问题如下: 小车床。还是铣床。台钻。这三样样动力上能满足吗?

内部图片如下
线圈
标签
转子头部这个东西可以伸缩不知道做什么的
整体转子
转子头部边盖
另一侧的边盖
转子头部边盖上的这个东西和线圈连接但是上面的那个东西好像类似开关还是什么不知道

网友:
要看你的设备有多大了

网友:
这电机用处很多,完全可以用在钻床上或者车床上,
转子上面的是离心开关的一部分,旋转到一定速度后上面的配重铁块就会分开,带动侧面的绝缘片后退。
后退的绝缘片不再压动端盖上的触点,这个触点就断开了,外面那个电容就不用通电了,节能。
这是电容启动带离心开关的交流电机。

楼主:
能  下午把两个电动机内部都清理了一下,从新装上  通电验证。250W1400转。200电压。感觉有点力量,我想一个用在车床上,当然这个车床要自己研发,DIY下,但是想知道这个JJ  用在车床上的马里够用不够用
名称:钢板壳单项异步电动机
型号:YCG7124
电压:220V
电流:3.1A
频率:50Hz
绝缘等级:E级
转数:1400R\MM

楼主:
感谢上面的两位老鸟~~祝飞的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