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2油门校准,中特威电调,控与兔子干扰??

楼主(2013-07-07):
郁闷啊,纠结啊
大神求助啊
兔子2怎么油门校准(中特威电调响应慢啊,它有自检的,大概是上电后3秒后进入工作状态)
还有据说华科尔D10与兔子有干扰????
飞时(额。。。应该算不上把),电机转动在某个点会突然加快,而且现在一旦飞起来,必翻,求解??

现在结构是
               D10接受
              飞控保护板
                 玉兔2
             机架上面的板
             机架下面的板
            自制的电调分电线(硅胶线和T插焊的,类似海星的形状)
                 电池

请大神们行行好告诉我把,看在我手上6个伤口,最大长1cm宽1mm,还有损失2只正品APC桨的情况下(学生党,伤不起)

网友A:
ZTW电调分别接接收机校准油门吧

网友:
坛子里有兔二全套视频教材,搜一下啊吧

网友B:
坛子里有兔二全套视频教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8797,去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坛子里有兔二全套视频教材,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18797,去看看吧

教程看过,会弄主要就是中特威电调响应慢,电调准备好时,兔子油门校准已经弄得差不多了,根本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ZTW电调分别接接收机校准油门吧

可以吗?我分别校准过了,可电机转速还是不一样啊,是那里的问题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吗?我分别校准过了,可电机转速还是不一样啊,是那里的问题呢

估计跟遥控器有关了,据说D10跟兔2配合不好,借个遥控再试试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C:
我一直用ZTW和兔子搭配,从一代到二代,油门行程是每个电调单独校准的,转速不一样不知道楼主是用什么标准衡量的,转速差多少,测试转速的平面是否完全水平也是问题,楼主可以多次尝试一下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一直用ZTW和兔子搭配,从一代到二代,油门行程是每个电调单独校准的,转速不一样不知道楼主是用什么标准衡 ...

大哥,我想飞控上兔子2遥控用D10,有冲突吗?新手向兔子老手请教一套兔子2的配置,呵呵,请大哥帮忙,QQ1975121121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大哥,我想飞控上兔子2遥控用D10,有冲突吗?新手向兔子老手请教一套兔子2的配置,呵呵,请大哥帮忙,QQ1 ...

按技术之前的升级,兔2已经支持华科尔的控了,我用的futaba的控,就是还没支持S-bus。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技术之前的升级,兔2已经支持华科尔的控了,我用的futaba的控,就是还没支持S-bus。

大哥我想请你帮我看下我打算入手的配置,请加我QQ好吗

网友:
难道D10和兔子还是不相容么?这连个保有量都不少吧,应该很多人用可是没太多反应嘛?

网友:
还好吧,我是用HJ450四旋翼机架+中特威30A电调+新西达2212电机+DEVO-10控+RX1002收机,还是很正常飞的,至于不兼容问题是会有,一般是飞行改变功能的过程中发生的,特别是松杆定点问题最多,可能也跟GPS有关,因此在我另一个蝗虫机架上炸过机。
还有就是玉兔的稳定性还是有点问题,可能是因为DEVO带2结尾的接收机带了双向传输有关,与玉兔系列在数据传输时发生的不兼容或冲突。
我现在有2个玉兔2同时在飞,但在调参时总会遇到接了超声波失效的情况,数值挂零。
最后楼主说的油门校正和飞起来必翻有可能是1、油门行程过小,这是DEVO-10的上玉兔的通病,可以将1~4通的比正负比例加至110,这样加锁、解锁也很方便。2、通道正反设置错误,如果你是用DEVO收机的话,应该是1正、2反、3正、4反来设置。3、电机顺序和正反桨装错,但这是比较低级的错误,如果有问题,具体参考说明书纠正。4、给你建议,尽量将电调、飞控、GPS、收机拉开距离,这样会让你所有设备都能发挥正常。5、建议在没有正常调试飞起来之前,不要打开GPS来飞,也先不要选择松杆定点、一键返航、自动降落这3个要用到GPS的选项,同时测试时选择选项时可以一步一步试,不要贪多贪快。
以上是我玩玉兔飞控的愚见,请高手们不要拍砖!
同时我想抛砖引玉,秀一下我的玉兔2设置参数,想请高手给点意见或建议,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