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推荐

楼主(2013-07-07):
手上有架ESKY450这个是N年前同学买的,刚送我的,我想用这个来练技术,不要求飞3D,但是那架机很残,连主旋头上连小翼的连杆都生锈了,听同学说他摆在家里不飞两年多了,这个机如果要飞那肯定要大修,现在我考虑的问题是,我是直接买台飞越的新机还是修这台老机?
想请教各位前辈练直升机该怎么练,飞过固定翼,但是那也是在3年前了
还望各位老前辈不吝赐教

楼主:
还有就是要考虑炒机之后维修的费用,不知哪个划算

网友A:
入个新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入个新的好了...

手上只有1500左右,还有搞个2.4G高频头,再加上电池什么的,就没钱维修飞机了,还有没有其他比较折中的方法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上只有1500左右,还有搞个2.4G高频头,再加上电池什么的,就没钱维修飞机了,还有没有其他比较 ...

我的下来才1000块加二手天七再加易损件,大概也就一千五

网友C:
E-SKY的6通机很不好飞,我飞过,太打击自信心了,还是买飞越的新机吧。

网友D:
强烈建议:不管LZ买新的还是修。1,陀螺仪必须得换,因为这个陀螺仪超级坑爹的,就算你调的再好,温飘是肯定的,起风了就是狂飘,加减油门暴飘。2,遥控最好也换掉,这个遥控飞飞模拟和玩具直机还好,但对于模型级的,就算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下来才1000块加二手天七再加易损件,大概也就一千五

我有天地飞九通,但是家附近电磁环境挺复杂,不敢用72M飞,就是想换个2.4G的安全点,高频头一套要差不多500啊,这严重影响预算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强烈建议:不管LZ买新的还是修。1,陀螺仪必须得换,因为这个陀螺仪超级坑爹的,就算你调的再好,温飘是肯定 ...

我有天地飞九通,考虑升级2.4G,换遥控那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E-SKY的6通机很不好飞,我飞过,太打击自信心了,还是买飞越的新机吧。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3831451321&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w17-8493103039.27.HcjRmL&id=4515650507&

这两个差别在哪,哪个好,顺便请说下练习的方法与过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有天地飞九通,但是家附近电磁环境挺复杂,不敢用72M飞,就是想换个2.4G的安全点,高频头一套要差不多5 ...

额…我天七就是2.4G的呀,楼主的控太老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额…我天七就是2.4G的呀,楼主的控太老了吧

应该是在4-5年前买的,高中中断了航模3年。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上只有1500左右,还有搞个2.4G高频头,再加上电池什么的,就没钱维修飞机了,还有没有其他比较 ...

要求不高的话,都够的啦。原来那个机不要修,浪费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3.w17-8493103039.15.HcjRmL&id=3831451321&http://item.tao ...

两部机结构稍微有点不同,很多部件通用的,SPORT是比V2新的版本,两部机价格差别主要是部件的精度不一样,建议买SPORT吧,精度高一些。

网友:
这个飞机很垃圾。 买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部机结构稍微有点不同,很多部件通用的,SPORT是比V2新的版本,两部机价格差别主要是部件的精度不一样, ...

精度是不是直接影响飞机的稳定性。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是不是直接影响飞机的稳定性。

那绝对是肯定的啊= =!!!不然大家都不会去追跟亚拓或更好的机机了。无非就是精度问题,精度越高价钱肯定会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