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科尔super cp问题

楼主(2013-07-07):
收来的二手的华科尔super cp到手后,按照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79000这个帖子进行了飞前的调整
但是发现,飞机每次上电的时候,舵机的中立位置都不一样,所以斜盘舵机也不知道怎么调了。还有耳朵贴紧主板,听到明显的吱吱声,绝对不是舵机发出的,肯定是从主板发出的,这个正常吗?
好不容易一次上电斜盘平了,手拿飞机,推油门,发现斜盘舵机其中一个会向下自己跑,以至于斜盘倾斜(只推了油门,没有打任何舵)这个是怎么回事?
希望高手给点指点,感谢了

网友A:
1.飞机对频是一定要放水平,不能动。
2.之后调平十字盘
3.各舵机行程一样(开油门锁定,看各最低点到最高点距离是否一样),中立的螺距为0,最低-9~-11,最高+9~+11
4.大齿和主轴连接处是否松动

网友:
楼上的说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飞机对频是一定要放水平,不能动。
2.之后调平十字盘
3.各舵机行程一样(开油门锁定,看各最低点到最高 ...

DEVO7E没有油门锁定呀,我是把主轴电机线拔了调整的,油门推到中立位置的时候,从尾巴看右边的舵机会慢慢的自动飘到最高点,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斜盘往左倾斜了,油门拉到最低点后大概2秒钟,所有舵机忽然回到最下面,这个正常吗?怎么回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DEVO7E没有油门锁定呀,我是把主轴电机线拔了调整的,油门推到中立位置的时候,从尾巴看右边的舵机会慢慢 ...

这可能是3旋翼的调整,飞起来没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可能是3旋翼的调整,飞起来没事就行

谢谢帮助,已经调整好了,然后悲催的发现尾马达已经挂了,启动困难,然后手晃动,很大的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