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650 使用电池问题

楼主(2013-07-07):
一直都在飞直机 最近中毒准备入手 手里2200 3s 的
电池
很多 不知道我并起来4400 3s 能不飞多久呢 毕竟能省就省点啦 请试过的兄弟说说哈

网友A:
650pro原装动力套装推荐4S电池
容量可以根据起飞重量来选
一般配置飞狗云台+gopro3 含ROC 4S 5800mah 30c电池起飞重量在2.3kg~2.4kg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