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450配置,谢谢各位有经验的模友

楼主(2013-07-07):
集思广益,少走弯路,一直飞小鸡,今天首飞了朋友的杂交450毒到了……想入450,预算5000左右……谢谢各位!

网友A:
450没必要那么好   不带 控  3000已经 很好了

网友:
哇 楼主有钱人啊  大手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50没必要那么好   不带 控  3000已经 很好了

上配置,我也需要

网友C:
真有米啊。。我450加控配一套才25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配置,我也需要

同问!O(∩_∩)O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有米啊。。我450加控配一套才2500

O(∩_∩)O谢谢你上配置!

网友:
在加上好点的供电设备,控,配件,工具等乱七八糟的,那也差不多了,当然有些可以淘二手。
控的选择范围很大啊,你要说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同问!O(∩_∩)O谢谢

飞越空机加  冰人 改装件     加花牌  6s电机   铂金 40电调  kst215加  易碎臂  ds525   minivbar   或者  mb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越空机加  冰人 改装件     加花牌  6s电机   铂金 40电调  kst215加  易碎臂  ds525   minivbar   或者 ...

450用K8足够了!

网友D:
楼主是完美主义者的话,且有一定的根底,还是建议买亚拓的空机,精度好!

入手后拆出掉旋翼头和十字盘,整个7075或者冰人的总成!省大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O(∩_∩)O谢谢你上配置!

有米就上9楼的配置就好啦··每米的话922+933飞越650陀螺··铂金电调··天7控咯。花牌3860KV电机。花牌电池也不错。。都是我目前用的···

网友C:
如果不想捣鼓就亚拓的空机。。飞越的精度真不行。俺体会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不想捣鼓就亚拓的空机。。飞越的精度真不行。俺体会到了··

推荐具体型号,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推荐具体型号,谢谢!

有副翼还是无副翼啊?无副翼没接触过··有副翼的话·PRO吧···楼下继续给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副翼还是无副翼啊?无副翼没接触过··有副翼的话·PRO吧···楼下继续给推荐·

无副翼首选…

网友:
现在好像是机器不贵 陀螺贵

网友E:
koby40lv 蝎子hk2221-2010kv servokingds995hv、ds995ihv(koby支持高压输出) 二手mb
以上不到3500,再配个空机就ok然后你就可以拿它来毒别人了,别忘了railblades 326
这是不带控5000多的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E:
koby40lv 蝎子hk2221-2010kv servokingds995hv、ds995ihv(koby支持高压输出) 二手mb
以上不到3500,再配 ...

感觉你很猛,这不飞用来晒都爽哈!

网友F:
飞魔士/非耐克斯空机,花牌6S电机,格氏6S1400毫安的那款电池,好盈铂金40A,KST115x3,KST215做尾舵,有副翼用机器鸟G20,无副翼用G31/K8,已经很高配了,够你暴力3D~~无副翼的话在陀螺仪方面可以注重一点,毕竟K8是山寨,V8就最好了,机器鸟的G31和KDS Ebar2真好,国产里面有谁比得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魔士/非耐克斯空机,花牌6S电机,格氏6S1400毫安的那款电池,好盈铂金40A,KST115x3,KST215做尾舵,有副 ...

这个很实用,谢谢!什么控加接收器都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完美主义者的话,且有一定的根底,还是建议买亚拓的空机,精度好!

入手后拆出掉旋翼头和十字盘, ...

买亚拓什么型号的空机?谢谢!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
学习了,现在飞MINI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买亚拓什么型号的空机?谢谢!

亚拓450DFC新春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很实用,谢谢!什么控加接收器都行了?

呵呵,遥控还是不要买国产牌子了,JR或者FUTABA或者美国的地平线,7通8通就已经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