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槽切割 简易底盘加固

楼主(2013-07-07):
顺带问一句
电池槽切了  底盘封死了 以后充电怎么办?  每次都开盖取电池? 太麻烦了吧!

网友A:
电池何必取出来.....直接呆在坦克里面好了,可以从驾驶员舱盖分出电池线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何必取出来.....直接呆在坦克里面好了,可以从驾驶员舱盖分出电池线充电

原来可以这样啊
开始还担心充电电池这样做会有危险
多谢

网友:
我的99也在直接把电池放在坦克里的,不过有一次充电时电池突然烧起来,还好发现得快,只损失底盘和一个波箱,其它基本整整应该还能恢复,不过LZ也不用担心,我烧的那块是3S 11V 2200那种电池,可能是这电池本身的问题,所以后来又买了块原装的那种电池,准备放在车里

网友:
LS,锂电还是比较危险的,充电必需有人看护,而且怕过放过充,怕短路

安全起见,还是把电池拆出来充电最保险,不管是什么电池

不然烧了坦克是小事,烧了家里的花花草草就不爽了

网友:
这个底盘可惜,加了金属护板了还把开关放在下面

网友B:
要不把炮塔改装一下,像田宫那样把电池放炮塔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不把炮塔改装一下,像田宫那样把电池放炮塔里面!

那就白白浪费那么大的空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不把炮塔改装一下,像田宫那样把电池放炮塔里面!

这样是好但是炮台屁股太重
导致炮台旋转齿轮承受过大扭力
不知道时间长了塑料的齿轮会不会崩了!

网友:
喜欢豹2

网友:
直接找了个铝板用DC791胶粘上去了。我是懒人,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