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无动力主轴一般情况下工作温度大约是多少?

楼主(2013-07-07):
没用过无动力主轴,不清楚无动力主轴一般情况下最高工作温度大约是多少度?特别是大约1万转左右,最高温度多少为正常?

网友A:
无动力的,因该温度不会很高吧。如果温度太高是不是轴承有问题。

网友B:
6~70度应该是正常的 太高了有可能是轴承没润滑脂或预紧力过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