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个硬盘G5就这样了 肿么办啊?

楼主(2013-07-07):
提示激活成功

可是打不开

网友:
换G4(字数你妹)

网友:
序列号不能用了,可能挨封了

网友:
用它模擬的控制台 載入所有序號 是否你模擬 有破解文件 沒加入呢?

楼主:
飞鹰的控制台不读 加密狗

可能是换了64位系统的原因

网友:
密狗確定是飛鷹的嗎?

网友:
重装一下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