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强大飞控,挽救了一次意外事故。

楼主(2013-07-07):
具体事情是,7月6日,下午15.00点,地点在黑龙江大庆东北石油大学附近,设备ATG750六轴架子,大疆悟空飞控+IOSD,5.8G图传,恒力4822电机,好赢铂金30A电调,1238桨。风力3级,开始飞了两块电池,起降都非常稳健,之后试试第三块新买的电池续航能力,很稳的起飞,当达到130米高度,距离起飞点90米,悬停时突然飞机剧烈的晃动一下,但2-3秒,很快就保持住平衡,抬头看六轴,能看到有一个螺旋桨时转时不转,不知道什么原因,赶紧徐徐收油,下降,并看屏幕调整六轴机头机尾角度回拉,傍边的人说好像六轴打到了一只鸟,下降到30米左右高度时看到没了一只螺旋桨,130-30米高度整个下降过程飞机有过3次抖动,但很快就又稳定下来,心里祈祷可千万稳住,不要砸到人啊。最后慢慢很稳的降落,整个过程2-3分钟,从130高,90米远到稳稳降落,一直是GPS模式,IOSD显示卫星13颗。下来看到六轴的确是一只桨没了,子弹头还在也很紧,说明不是子弹头松动射桨,是打到鸟了。激动心情无以言表,充分体会了大疆悟空飞控的强大稳定性。没有像其他模友说的六轴废了一只桨,会旋转难以控制的现象。在此与广大模友共同分享悟空的强大稳定性。感谢悟空避免了一次意外事故。同时也告诫其他模友飞模型要远离人群,遇事不要慌张,谨慎处理就能避免意外发生。

网友A:
没发生自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发生自旋?

没有自旋,回落到可视距离,稳稳的降落。就是对应的电机不转了,变成4旋翼了。

网友B:
又一例WKM损失一桨后仍然能稳定救回的情况。

上一例是飞越T810折叠六旋翼,飞手起飞前没有完全紧固其中一个折叠机臂,导致空中与另外一只固定机臂“打架”,折叠的那只当然就是桨没了,但WKM仍然可以让机体稳定地控制回去,降落后可以看到松掉的那只机臂,桨已经七零八落,固定的那只机臂,桨也没好到哪里去。

事实证明,事故发生后,保持镇定很重要,切勿随便关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一例WKM损失一桨后仍然能稳定救回的情况。

上一例是飞越T810折叠六旋翼,飞手起飞前没有完全紧 ...

跟你分享一个我自己的改装,我的GPS直接粘在中心板的最上面第三层板上。没有支起来,整体看起来很协调。搜星超快,没有对飞控产生任何影响,一般30-40秒就7颗以上,昨天飞6六旋翼空中打到鸟,废了一只桨,一样稳稳的降落,全程GPS模式,IOSD显示13颗星。核心技术就是,我在GPS下面第三层板上粘了一层屏蔽铝箔。我是ATG750的架子,估计你的S800要在上面加一个屏蔽版。飞了很多起落,没感到对飞控产生什么影响,我的玉兔飞控的GPS也是这样安装的,一样好用。

网友:
我是来看鸟去哪的

网友:
为鸟默哀!我以后也要注意了...它们本是天空的主人

网友:
调皮的悟空灭了一只鸟

网友C:
请教楼主固件版本

网友:
其实只剩两个桨就能降落,网易公开课上专门有演示,关键在于算法,而且桨少就会自旋,自旋也是一种控制方案。

网友:
事故证明了 悟空确实很强大的  还有就是 说明了动力富裕点是很有必要的  要是满载  也许故事就杯具了····

最后说下个人观点:大风天, 阴天(云很厚很多), 高速 ,高空(300米以上),楼群, 还有就是动力缺项的时候, GPS 不用为好 ,其实再简单点说能不用GPS就尽量别用 !原因:......(此处省略一万字)......  哈哈哈 !

网友:
朋友你用的那个版本的固件

网友D:
兄弟,悟空在六旋翼有一个动力缺失的情况下,不是自旋着下来吗?你的也是这个情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固件版本

最新固件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兄弟,悟空在六旋翼有一个动力缺失的情况下,不是自旋着下来吗?你的也是这个情况吗????

没有发生自旋,很稳定的降落。前面说过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自旋,回落到可视距离,稳稳的降落。就是对应的电机不转了,变成4旋翼了。

坏了一只电机或者桨的话,会停掉2个电机是不是这样智能的设计?

再坏3个电机是不是不是会自动变成3轴 ?那可就先进了。

网友:
我看到的情况是经常停转的电机就是4822

网友:
悟空还是很厉害的,dji确实很牛。

网友:
六桨少一桨是否自旋还得看动力冗余够不够,S800的动力对于自身的载重来说,动力已经不剩多少冗余了,损失一桨,对角输出降低以稳住航向的话,剩下4个桨的动力已不足维持足够的升力,所以后来的固件对S800进行优化,在缺一桨的条件下,对角桨保持输出,以自旋的方式来替代下坠。。。以楼主的例子来看,WKM会自动判断,在剩余动力足够的条件下,仍会降低对角动力输出,以维持更好的姿态。。。这点来看WKM确实牛

网友E:
四旋翼的飘过

网友F:
四旋翼就不幸了,以后想法做鸟保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