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取消问题

楼主(2013-07-07):
我想取消NAZAX1对5通道的占用,怎么取消啊?

网友:
不懂啥意思,是不是想用X1通道来遥控云台?

网友A:
如果是要安装大疆的狗禅思,你需要更新你的调参软件到最新版本,更新固件。X1就会映射到控制云台俯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要安装大疆的狗禅思,你需要更新你的调参软件到最新版本,更新固件。X1就会映射到控制云台俯仰。

而且还要将接收机连接NAZA-M的X2接线插入X1插孔,X2不接.

楼主:
X1占用了我1个通道,这个通道我有别的用处,X1就不用了行吗?调参云台都不用

网友:
看看这个是你的意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