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

楼主(2013-07-07):
今天装好一架飞机,发现遥控器油门推杆要往上推一段距离电机才开始转,这是为什么?
遥控器是天6二,我没有在控上作任何设置的,这正常吗

楼主:
是吗,为什么会这样?

楼主:
为神马只有一个人回答~
是这问题太菜了吗       ╮(╯▽╰)╭

网友:
重新设置电调行程,看电调说明书。

网友:
正常。多潜水,学习置顶贴就知道了。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一个电调与一个电机的第一次组合,在遥控器上都要做一次油门行程设置。由于电调的品牌不一样,设置方法也略有不同。不知你用的什么电调,先看看电调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情况下,一个电调与一个电机的第一次组合,在遥控器上都要做一次油门行程设置。由于电调的品牌不一样, ...

我用的控是天6二,电调是好盈天行者40A,怎么设置啊,电调说明书全英文而且还弄丢了~~~

楼主:
啊,我下了电调的中文说明书,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

网友:
多数模友的经历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我下了电调的中文说明书,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

祝贺成功!

网友:
今后再买电调,要保留说明书。

网友B:
引用 楼主:
啊,我下了电调的中文说明书,问题解决了,谢谢大家

阿翠兄:

我们都是从问题中成长的。
恭喜你了。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阿翠兄:

我们都是从问题中成长的。

呵呵,谢谢陈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