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请教4s2200电池配什么涵道好?

楼主(2013-07-07):
如题,希望动力强,声音好。安全可靠,不能爆桨。是不是声音最好时动力就达不到最好状态?是64涵道还是70涵道合适?是kv4000还是kv3000电机合适?请大侠们不吝指教。

网友:
声音和动力是扯不到一起的,从逻辑上说桨叶越少效率越高,但是桨叶越多声音就越好,而且电机的KV可以越小,电机的KV小了就等于耗电少了,所以你知道怎么选择吧。
       个人推荐4S 2200MAH电池,配64涵道 12叶桨,电机KV在1500-2000可行,电池好的话飞行时间在4-5分钟没问题。

                                                  风暴

楼主:
谢楼上分享经验。64涵道有12叶桨的吗?70涵道不会推力更大么?

网友:
70涵道。
12叶70涵道配2200KV电机,电流不到40A,推力,吹称法有1.5Kg,装机有1.1KG。
配2800Kv2845电机 电流60A,装机有1.3Kg推力

以上是用4S电池测的数据。

我的GWS J10 就用这个电池飞。超爽。

网友A:
64涵道里性价比最好的莫属黑旋风4800KV了,用4S供电超过1KG的推力。我飞64MM涵道的F35就是用黑旋风,用4S 2200飞3分钟,下来3.75,推重比超过1:1,超级暴力。已经飞行超过100个起落,电机没有感觉任何衰减

网友:
同意楼上的。除了电流大点,其他确实很好

楼主:
我试过一个kv4800的,爆桨了

楼主:
“70涵道。
12叶70涵道配2200KV电机,电流不到40A,推力,吹称法有1.5Kg,装机有1.1KG。
“……这个涵道和电机能发个链接么?谢谢

网友:
飞翼的70涵道

网友(2013-12-11):
引用 网友A:
64涵道里性价比最好的莫属黑旋风4800KV了,用4S供电超过1KG的推力。我飞64MM涵道的F35就是用黑旋风,用 ...

可以用4S3300毫安的电池飞吗?